[SMI] 求助大神 2246en开卡出现这个报错 reset fail

楼主(2020-04-18):
只贴两颗的话可以正常开卡使用,贴四颗就报这个错误,无论是正面四颗还是正反各两颗都开不了,tog跳线用0K或10K电阻都不行,颗粒是东芝的4ce的老颗粒,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可排除焊接问题,已经拆焊4次了

闪存已正确识别

在这里要卡一分钟左右

然后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很明显 你这CE表里有乱码 清理下吧 或者检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你这CE表里有乱码 清理下吧 或者检查焊接

已经拆焊了4次了,难道要清空闪存?但贴两片又能正常开卡64G,贴4片就会出乱码,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你这CE表里有乱码 清理下吧 或者检查焊接

而且每次焊好了,第一次短接看CE是没有乱码的,只有开卡报错后再短接就会出现乱码

楼主:
东芝的颗粒以前是上在马牌主控上的,难道真要清空?

网友(2021-07-15):
我跟你出现了同样ce乱码,不选同步模式可以开卡,就是不能格式化,再试试,不好意思挖坟贴,你弄好了吗?

网友B:
CE表乱,1.ROM短接试试,2.跳线再查一查,3。放几天,再想想是什么情况,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表乱,1.ROM短接试试,2.跳线再查一查,3。放几天,再想想是什么情况,再动手 ...

换网重植再贴,ce4~xe7还是有点乱码,干脆把闪存参数第46位的数值由26降到16,目前正常了,我是四贴0efk,借用0dfk参数

网友A:
1 闪存频率降低 2电压 3 R23 R46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闪存频率降低 2电压 3 R23 R46跳线

大佬

网友(2021-09-02):
接主板USB2.0,别接前面,试试,我跟你报的错一样解决了。

网友:
ce跳线问题,当中有2行空了

网友(2024-02-14):
4贴 或者8贴 需要改 FB 参数  默认一般26 改18 应该可以过

网友(2024-05-08):
这板子我也有,8贴9dfk可以开。

楼主(2024-07-08):
好长时间没玩颗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