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TM1637/DHT11/蜂鸣器

楼主(2020-04-18):
功能
联网,时间获取,时钟显示,环境温湿度读取,环境信息上传, 整点蜂鸣

代码
tm1637.py
文件见micropython-tm1637

main.py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from ssd1306 import SSD1306_I2C
import u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network
import time
import tm1637
import dht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time.sleep_ms(2000)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break

def getJsonInfoFromURL(url):
  response = requests.get(url)
  return response.json()

def tm1637_LED(hours, minutes):
  if hours > 22 or hours < 6:
    tm.brightness(0)
  else:
    tm.brightness(7)
  tm.numbers(hours, minutes)

def buzzer(hours, minutes):
  if hours == 7 and minutes == 0:
    buzzer_seconds(10)
  if hours >= 22 :
    if minutes%2 == 0:
      buzzer_seconds(hours/2)

    if minutes == 30:
      buzzer_seconds(1)

def buzzer_seconds(seconds):
  bing.value(1)
  print ("should buzzer")
  time.sleep_ms(seconds * 1000)
  bing.value(0)

def getTHFromDHT11(dht11):
  dht11.measure()
  return dht11.temperature(),dht11.humidity()

def uploadTempAndHumidity(dht11,url,posi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 getTHFromDHT11(dht11)
  url = url+"/"+position+"/"+str(temperature)+"/"+str(humidity)
  print(url)
  requests.get(url)

def myDHT11(hours,minutes, dth11, url, position):
  global dht11_last_hours
  if hours != dht11_last_hours:
    uploadTempAndHumidity(dht11, dht11_api, "home")
    dht11_last_hours = hours

if __name__== '__main__':

  ssid='****'
  password='****'
  time_api="http://ip/bills/ESP8266TimeAPI"
  dht11_api="http://ip/temperature"
  position="home"

  tm = tm1637.TM1637(clk=Pin(5), dio=Pin(4))
  bing = Pin(12,Pin.OUT)
  dht11 = dht.DHT11(machine.Pin(14))
  dht11_last_hours = 0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try:
      result = getJsonInfoFromURL(time_api)
      tm1637_LED(result['hours'], result['minutes'])
      buzzer(result['hours'], result['minutes'])
      myDHT11(result['hours'], result['minutes'], dht11, dht11_api, position)
      time.sleep_ms(10000)
    except: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tm = tm1637.TM1637(clk=Pin(5), dio=Pin(4))
      bing = Pin(12,Pin.OUT)
      dht11 = dht.DHT11(machine.Pin(14))
      bing.value(0)

图片

补充内容 (2020-5-26 21:30):
def getTHFromDHT11(dht11)函数修改如下
# 以多次读值求平均数的方式降低传感器误差
def getTHFromDHT11(dht11):
  print ("enter into getTHFromFHT11")
  sumT=0
  sumH=0
  repeats=...

网友A:
哈哈,你这个语言我看不懂

网友B:
建议考虑一下mqtt协议

mqtt不是http 公网比较友好 而且 百度 阿里啥的都有免费消息服务 自己玩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考虑一下mqtt协议

mqtt不是http 公网比较友好 而且 百度 阿里啥的都有免费消息服务 自己玩也方便 ...

嗯,后面搞Home Assistant时再考虑MQTT。
现在在搞各种传感器,就用的自己熟悉的东西传递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这个语言我看不懂

啊哈,我不信,除非你...
Python的精简版吧,python解释型 弱类型 语言,面向过程面向对象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哈,我不信,除非你...
Python的精简版吧,python解释型 弱类型 语言,面向过程面向对象都可以。
...

关键是可以try:

这项技能导致随便写写的程序,健壮性急剧提高

网友C:
Server酱了解一下,可以直接用requests.get调用,推送消息到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rver酱了解一下,可以直接用requests.get调用,推送消息到微信

据说要用小号,否则容易异常。

楼主(2020-05-26):
# 以多次读值求平均数的方式降低传感器误差
def getTHFromDHT11(dht11):
  print ("enter into getTHFromFHT11")
  sumT=0
  sumH=0
  repeats=5
  for i in range(repeats):
    dht11.measure()
    sumT += dht11.temperature()
    sumH += dht11.humidity()
    print ("sumT is "+str(sumT))
    print ("sumH is "+str(sumH))
    time.sleep_ms(1000)
  return sumT/repeats, sumH/repeats;

网友:
你好啊。我看到你的“TM1637/DHT11/蜂鸣器”这个贴,我想问一下,我用传感器DHT21为什么用你的dht类库不能显示温度和湿度。是因为dht类库不能用在dht21上吗?

网友D:
看看错误信息是eTimeout,是超时吗?
我用的是Nodemcu 接d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错误信息是eTimeout,是超时吗?
我用的是Nodemcu 接d2口

接口定义正确了吗?
https://randomnerdtutorials.com/ ... re-humidity-sensor/
我看了这篇教程,看来是支持dht21的。
你可以看看,再检查下线路。
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