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中兴电视盒B860AV2.1,刷机水帖(问题总结)

楼主(2020-04-18):
家里盒子多,扔了怪可惜,找出来刷机;

关于型号,B860这款盒子有很多款;我这款是B860AV2.1(各种后缀版固件可能略微有差异),芯片是晶晨Amlogic S905L;

可刷的固件有两种类型

Android:4.4.2,6.0.1(比较卡,只能用来尝鲜可引导Linux系统)

Linux:Armbian,CoreELEC;

坑总结:

网上关于这个盒子的刷机教程很多了,就不赘述了,只讲下坑;

1. 拿到盒子卡刷、Recovery、TTL写入、ADB都锁了,只能通过线刷;以上都试过,比较坑,不推荐;

2. 线刷一般会发生几个错误
    a. 线刷驱动装不上,win10要关闭驱动签名;
    b. 线刷98%失败,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2.1.6.8以后的版本做了超时退出,固件太大验证时间超过30s会失败,这个地方卡了最久建议使用2.1.6这个版本;
    c. 遥控左键、电源键都触发不了线刷时,拆机断电后短接C125位置的空位;

3. 盒子优先从TF卡启动,eMMC和TF卡都有系统从TF卡启动;

4. CoreELEC,wifi驱动没有;需要自己编辑红外遥控键码;

5. Armbian 系统长时间不使用,UI会卡顿。

6. 潜龙的固件有几个版本不能自动获取IP,需手动配置;

网友:
二维码太难了,我的找人19块钱刷的,现在没用电信了机器在吃灰中。

网友A(2020-05-28):
刷Armbian教程有么   都找不到

楼主(2021-01-27):
引用 网友A:
刷Armbian教程有么   都找不到

没有及时看 还在玩么?

网友(2021-03-05):
总结对头。我的860AV2.1-A刷机后一个固件是无Wifi有蓝牙无语音手动配置IP,一个固件是无Wifi无蓝牙无语音自动配置IP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及时看 还在玩么?

楼主armbian可否出个详细教程?另外b860av2.1-t可否?

网友(2021-04-29):
楼主威武,希望能出个详细版教程!

网友:
2.2的能刷就好了

网友B(2021-07-30):
刷到2%出错怎么处理?

网友:
以前有个二维码的,各种操作恢复到上一个版本然后再利用密码计算器算出来,有个扣群貌似专门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到2%出错怎么处理?

这种一般是 刷机工具版本问题,降低版本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A:
刷Armbian教程有么   都找不到

找到了。我手头的盒子是B860AV1.1-T高安版本(SN第三位是A),需要用专用的NAND版本的固件,一般固件都是额MMC版本的,所以刷机到7%出错

网友C(2022-04-13):
有刷ARMBIAN的教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刷ARMBIAN的教程吗

我找了半年多了也没有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半年多了也没有成功

那就不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弄了

我还等你成功呢,哈哈哈哈
我有个2g内存的,想刷armbian,吃灰了

网友:
B860AV2.1T能刷armbian吗?有没有教程

网友:
卡刷的重庆官方包 -> 算号开启adb
然后就可以删除自带app。 安装当贝桌面,root,安装 optware
有了optware ,离线下载,ftp 什么就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