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牧田DC10WA充10.8V 3000MAH电池,一次无法充满

楼主(2020-04-18):
牧田DC10WA充10.8V 3000MAH电池,一次无法充满只有11.2V,拿起来再冲一次才能充到12.3V,是否充电器程序有时间限制?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池有一个是有问题的,充电电流虚标 ,充电电池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和电池有一个是有问题的,充电电流虚标 ,充电电池组装的。

充电器原装,充原装1.3AH电池没问题,充不满的是我换的3000mAH索尼VTC6电芯,牧田这个电池内没保护板和存储芯片,所以充电器肯定不认识电池,只能是充电器有最大充电时间限制,拿下来再充上就满了。

网友(2020-06-04):
我的也是换了电芯, sony vtc4的,  也是开始拒充 找个别的12v电源冲一下 到11.5v , 插上充电器 居然直接绿灯了 认为满了, 奇怪,  另外如果电池电压不同 插上去也不充 也不会均衡的么?  还是我手上这个dc10wa坏了吧...  害我以为原来的电芯坏了又买了两组电芯. 哎...

网友:
正常 换普通充电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