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完善保护机制的数控稳压恒流电源怎么短路还能烧掉CMOS管呢

楼主(2020-04-18):
购买一个具有完善保护机制的数控稳压恒流电源
不小心输出短路了
结果输入和输出就直通了
邮寄回店家维修
问原因,说是cmos烧掉了,说是接反了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和店家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有懂的前辈吗,
具有这么完善保护机制的电压模块怎么短路还能烧掉CMOS管呢?

网友A:
短路烧管?对于BUCK电路来说,有很多可能
一种可能短路瞬间dI/dt过大,过流烧管
或者短路产生尖峰,过压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烧管?对于BUCK电路来说,有很多可能
一种可能短路瞬间dI/dt过大,过流烧管
或者短路产生尖峰,过压烧 ...

也就是说,恒流起作用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瞬间高电压都会烧的,如果加电容动态会差点。。。

说个极端的,你把220V接到输出上,90%的电源都会烧,因为一般耐压就是输出电压高一点。。。

网友:
用的MOS管参数余量不够,在保护还没动作前MOS先挂了

网友:
说明产品质量不行。东拼西凑的产品,玩玩就好。

网友:
睿登的东西不好吗?都是经过坛友检验的,别的模块我都烧了好几个了,就睿登的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