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单贴海力士,插上电脑好一阵才认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4-18):
SM3268单贴海力士H27QEGDVEBLR,量产及跑圈一切正常,唯一的毛病是刚开始插上电脑没反应,大概几分钟以后才能认盘并使用,在其它电脑上也是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换量产软件,换固件

网友A:
几分钟才认盘?我只遇到917几十秒才认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才认盘?我只遇到917几十秒才认盘的

看来不好伺候的主控都一个德性...

网友:
海力士我遇到这个情况一般是闪存漏电丢数据那几分钟主控都在努力纠错数据,纠错完就能用了,纠错不了就挂了,我的一般三个月以后不用会这样,有两个海力士mlc漏电严重5个月不用就这样掉盘了,打算上芯邦最严格开卡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