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00T 这个U做Nas如何?

楼主(2020-04-18):
G5400T 这个U做Nas如何?
性能能赶得上白群吧

网友:
很不错,被动散热+DC-ATX电源,打造0风燥NAS。
这个U的功耗和指令集都不错。

网友:
功耗高吧30+

网友:
高于中低端的白裙,那些就是J3455的U。

网友:
高于一般的白裙,不过待机功耗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