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美尔兰的120G固态盘开卡总是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2020-04-18):
美尔兰的120G固态盘开卡总是出现这个错误,搜索了网络也没发现解决方法,有高手知道什么意思吗?

楼主:
另外,这个卡直接好的,因为有时候开机总是识别不到,但是重启几次有能识别,所以没有短接,直接开卡的

网友:
降容开,不行就跑个RDT

网友:
三星颗粒 需要适配的工具 默认GCG这个ID是开不了的

楼主:
适配工具你有吗?

网友A:
看下CE识别情况呗

网友(2020-06-15):
我的一样情况  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E识别情况呗

三星K9PHGY8S7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CE识别情况呗

CE排序
CE排序
CE排序
CE排序

tt

tt

tt

tt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排序
CE排序
CE排序

以前就有过这个板子,XT的开不了,直接改46EN简单的很,求教过很多大佬,真的XT开不了

网友(2021-05-02):
今天也遇到这个同型号,试了半天都不能识别颗粒三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