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壁机维修请教】

楼主(2020-04-18):
单位发一破壁机,今天用了一下不通电了。拆下,发现一个贴片三极管炸了,看不到型号了。

可不可以直接给电机通电,用开关来控制运转时间?或加个大电流可控硅调速?

网友A:
你倒是上点图片看看啊,可以直接通电。。。但是得确定是220的交流电机。。。

网友B:
高手提问???玩的就是无电路图???

网友:
看不到型号没有关系找其他电流大的三极管焊接上去试试

网友:
您应该设个奖项 谁猜对了发给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提问???玩的就是无电路图???

没有电路图,有电路图就知道那个三极管的型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上点图片看看啊,可以直接通电。。。但是得确定是220的交流电机。。。 ...

是220v的交流电机。直通是最大转速,刚刚试了。

网友:
好歹上个实物图吧!

网友:
这是个三极管吗?我怎么看好像不是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7只脚的电源块吧

网友C:
应该是7只脚的电源块,只不过是那4只脚焊在一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7只脚的电源块,只不过是那4只脚焊在一起而已。

仔细看了下,还真是。我就说吗,怎么那三只脚间距不一样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