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T830-VAR-1819基准源手机盒子便携版

楼主(2020-04-18):
      DT830-VAR-1819电压电流基准源裸板使用总担心意外损坏,方案要求自备30W双12V交流变压器和5W 110V交流变压器一个,以及铝散热片一个(基本要求6cm*8cm 厚3mm左右)。
      筛选手中的变压器决定使用15W的R10变压器及2×6V的3W的变压器,这样体积能大幅缩小。实测R10变压器是单33.6V的,加中心抽头后为2×16.8V还是高,最后改成了2×12.6V和2×4.2V(给3W的变压器升110V供电)了。

经初步摆摊测试正常

如此面积和手机盒子相仿了

手机盒子与万用表对比

最后成型就是这样的

整合的DT830-VAR-1819电压电流基准源取出来了

这个角度装回手机盒子看看

电路部分基本都用透明塑料板防护

穿针引线----避免插头小件脱落遗失

电流档的插头亦然

AC220V电源插座

一体铝质外壳是取用5V40A的LED电源改制的

上面放置了电压和电流输出线

展开的状态

取下电压、电流输出线和主板透明塑料板防护罩

DT830-VAR-1819电压电流基准源主板

基准电流档功率MOS管绝缘及涂硅脂固定

红色的是总电源开关,黑色的是高压档电路开关

两只工频变压器

整机重量870g

楼主:
二.简单测试

1.低压档简测:

室温23°C,数字表890D监测整流后电压,ZT-X检测输出的基准电压及电流等
173V市电,整流后电压12.02V。低压10毫伏档显示9.935mV

后期用ut61e正常220V市电测试9.94mV,Fluke8845A标定为9.9443mV

2.中压档简测

173V市电,整流后电压12.04V。中压10伏档显示9.995V

ut61e测试的更接近Fluke8845A标定的10.00304V

3.高压档简测

190V市电,整流后电压113.5V。高压压100伏档显示99.36V

ut61e测试的接近Fluke8845A标定的99.4134V

4.电流档简测

174V市电,整流后带载电压8.77V。500毫安档显示497.7mA

ut61e测试

220V市电,整流后带载电压9.62V。1安档显示996.0mA;由于变压器功率较小整流后带载电压跌落较大!

ut61e测试区别不大

这时可以采用外部供电,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实测电压低到3.30V也可以,这时功率MOS管基本没有发热现象,使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效果

使用充电宝供电情况,U表显示1.0002A接近Fluke8845A标定的1.001236A

简介:
   DT830-VAR-1819 V1.1 电压电流基准源全称是DT830-VAR-1819多档固定电压电流基准源是由仪表爱好者网站自主研发的一款针对19999字及其以下精度万用表设计的电压、电流、电阻基准源,能同时输出基准电压与基准电流。其中电压分:低、中、高三种直流电压,电流分:2.5V 基准模式 与 1V 基准模式。

核心: 采用AZ431(20PPM/度)与低温漂色环电阻(25PPM/度)构成。

电压输出值:
低电压:1mV、2.5mV、5mV、10mV、25mV、50mV、100mV、250mV、500mV、1V
中电压:2.5V、5V、7.5V、10V、15V、20V
高电压:25V、50V、75V、100V

电流输出值:
2.5V基准模式       1V基准模式
5μA                     2μA
50uA                   20μA
500uA                 200μA
10μA                   4μA
100μA                 40μA
25μA                   10μA
250μA                100μA
1mA                   400μA
10mA                 4mA
100mA               40mA
2.5mA                1mA
25mA                 10mA
250mA               100mA
5mA                   2mA
50mA                 20mA
500mA               200mA
1A                      400mA

电阻输出值:
500K   0.1%电阻
250K   0.1%电阻
100K   0.1%电阻
50K    0.1%电阻
25K    0.1%电阻
10K    0.1%电阻
5K      0.1%电阻
2.5K   0.1%电阻
1K      0.1%电阻
500R   0.1%电阻
250R   0.1%电阻
100R   0.1%电阻
50R    0.1%电阻
25R    0.1%电阻

10R   1%电阻(或0.5%)
5R     1%电阻
(或0.5%)
2.5R  1%电阻(或0.5%)

电源:交直流供电,交流供电为主。直流供电时可以用同等交流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供电。

网友A:
好多电阻,全部用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稳定性怎么样,另外30w的变压器不好找啊,或者说体积刚好的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电阻,全部用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稳定性怎么样,另外30w的变压器不好找啊,或者说体积刚好的不好找 ...

30w的变压器主要是体积重量都大,其实电压基准部分功耗不到3w吧。功耗都在电流档基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顶,看看我的

高大上!马鞍高贵于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顶,看看我的

这个重量是多少呢?以及体积?

网友C:
173V市电?电压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3V市电?电压这么低

是用调压器来调节测试一下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D:
穿针引线好评,露头的电容总想拿锤子给敲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针引线好评,露头的电容总想拿锤子给敲下去

我也这样想,可是怕爆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重量是多少呢?以及体积?

宽160mm 高80mm 深180mm,重量没称过大概1.5kg,全部成本大概3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宽160mm 高80mm 深180mm,重量没称过大概1.5kg,全部成本大概300元左右

我这个:宽110mm 高45mm 长184mm,重量0.87kg,外壳附件成本-----闲置配件加两天人工。

网友:
结构很紧凑~

网友:
高大上的玩意

网友E:
价格一定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一定不便宜

目前是13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简单测试

1.低压档简测:

高手,弄成艺术品的颜值了

网友F:
让被测表 温漂一下嘛,看看十几度,30度的表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被测表 温漂一下嘛,看看十几度,30度的表现如何

暂时还没有条件测试,以后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