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换固态硬盘后开机黑屏

楼主(2020-04-18):
小白一枚 电脑太卡看网上好多自己换固态硬盘 以为很容易 脑子一热就自己换了 结果开机显示检查电缆连接 ………蒙了 是安装出了差错吗 哪位大佬告诉我怎么弄

网友A:
BOIS里没设置吧!戴尔的电脑需要设置硬盘模式的,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B:
没认到引导盘或者,你的固态硬盘里装系统了吗?

网友:
你的硬盘没格式化,也没有引导,正常分区装系统就好

网友:
只需向固态硬盘中重装系统即可。

网友:
首先你的固态装系统了么?没装的话,你是不是用个U盘启动给固态装个系统啊?装完记得用固态硬盘为第一
启动

网友C:
我晕,没有操作系统怎么启动呢……

网友:
哪都没错,装好系统就OK了

网友D:
楼主还真是又傻又天真

网友:
你的硬盘装系统了吗??

网友:
没引导区啊,你不会是买个固态回来,直接插上就以为可以了吧,哈哈。

先进去BIOS看看主板能不能认到固态,如果认到的话,用USB启动,把系统克隆进固态硬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认到引导盘或者,你的固态硬盘里装系统了吗?

怎么装系统??求操作……

网友E:
楼上的都说了,应该安装系统,告诉你步骤,二种,一首先使用外置挂载方式挂载固态,然后进入系统,进行GHOST克隆系统,克隆完毕后,再关机,把机械硬盘换下,然后再安装好固态,在BIOS里设置好固态启动为第一启动,然后保存退出,然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第二个方法,恰好反过来,先装好固态,在外置方式挂载老的硬盘,再用U盘启动系统,然后把老硬盘里的系统克隆到固态里,克隆完毕后,再关机,卸掉老硬盘,开机,在BIOS里设置好固态启动为第一启动,然后保存退出,然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没有操作系统怎么启动呢……

告诉我咋操作你再晕 要不你晕我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真是又傻又天真

傻人有傻福 大神来给小白指条明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IS里没设置吧!戴尔的电脑需要设置硬盘模式的,百度一下看看

进入BOIS了 百度了依然没看明白 页面不一样 选项也不一样 又蒙了

网友F:
没有安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都说了,应该安装系统,告诉你步骤,二种,一首先使用外置挂载方式挂载固态,然后进入系统,进行GHOS ...

固态装了  那我用第二种方便些 那个外置挂老硬盘 意思是把机械硬盘装硬盘盒插入电脑然后再复制系统 是这样吗 弱弱的问下系统咋复制 被自己蠢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安装系统?

尽情的嘲笑吧 笑完就把知道的用大白话告诉我好吗

网友:
楼主你买的固态盘是坏的,扔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