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246xt u盘板子桥接的eeprom是多大的

楼主(2020-04-18):
2246xt的u盘板子,想把桥接芯片从ASM1153E换成ASM1351E,换完了之后想把原来的eeprom留起来做个备份,以便以后不时之需。由于不知道桥接芯片的eeprom容量是多大的,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哥。

网友A:
不是eeprom,而是SPI存储器,25Q40,容量是51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eeprom,而是SPI存储器,25Q40,容量是512K。

大于等于512k都可以吗

网友:
直接上512K的
容量比固件大应该就可以了我看1153E固件不到64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eeprom,而是SPI存储器,25Q40,容量是512K。

说实话我也习惯把25Q叫做eeprom....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的eeprom就是25Q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