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补拆开始,爆改结束-夜灯原汁原味换锂电电源

楼主(2020-04-19):
文泰WT1901-B11夜灯,手痒跟风撸的,没有明确用途,只是蹭活动撸个见识见识

灯笼造型,3节7号电池供电,有点玩具的意思。

很多坛友拆过了,不重复了,补拆一下手柄的结构吧。注意勾形卡的中心是个深盲孔,后面改造利用时再上图吧

固定手柄2部分的,是5个卡位、1个螺丝。导光条背面,1列小三棱镜的两侧布满浅齿纹

此灯改成锂电供电的好处,自然毋庸赘述。其实家里正常也用不到这个灯,改锂电纯属自找乐趣。下面开始爆改了,事先没有规划,边思边改,逐步推进。力求结构简洁、原汁原味。
照例拆开,寻找合适安置锂电的地方

试过多种锂电,貌似这个闲置电板的容量、个头勉强可行(2个固定桩,局部与电池安放存在稍许空间冲突),就它了。

去掉电池仓

电路板的固定桩,承力要求有限,在根部挖削放平电板,不影响端部固定电路板的强度要求

接下来考虑充电板和插口

临时制作工具

分步进行,浅烫定位、挖空壳内、再正面垫实烫穿。

外露插口,在电池仓盖之下,是为隐蔽式

找块带插口的废置小板。因电板自带保护电路,只需在其上完善4057充电电路就行了

比划一下,彼此舒舒服服

充电小板需要定位和承插时力学支撑,如下处理

支撑扇形板开榫槽,将充电板凸榫插入,达到预设效果

放大镜辅助,栽上芝麻绿豆,充电板完成

找节18650,试试充电板性能

无电池空载,绿灯常亮,红灯暗闪

充电中

充满时,电池端电压正常

充电板正常,只剩给充电指示灯寻找方便观察的定位。前文提到,手柄连接筒身的导光条,光线入射处是个深盲孔,就利用一下

3mm共阳红、绿LED,引脚合适处折弯,烫压入外周筒壁,调整灯珠位置滴502固定(灯珠居中、伸入孔内适度,两侧引脚与孔壁基本等距)

热熔胶、锡焊、高温绝缘胶带,轮番上

合上柔光筒身,内面的样子

复原后原汁原味

整机充电情况,充电电流和指示灯效果。

外观无损、内部简洁,至此,自认为没啥可挑剔的了。至于充电开盖露出的电池仓豁口,我不介意,纠结的坛友可以用白色的即时贴一粘就“完美”了。
充满电体验整灯续航和再充电表现:最大亮度连续点亮12小时后,目测亮度开始下降。此时关灯给夜灯充电,近7小时充满。旧电板容量表现不俗。
帖完,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前排围观老兄改锂电,这个属于定制版改造了,空间利用的很巧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老兄改锂电,这个属于定制版改造了,空间利用的很巧妙~

谢谢大神鼓励!想一步弄一步,有什么用什么,浪费了不少时间,瞎折腾

网友B:
我就加了14500锂电,然后啥也没改动哈哈

网友:
谢谢分享,偶还没动手呢,汗一个

网友:
其实电池扒掉外皮,里面还有个塑料框架,去掉框架就不用切螺丝柱了

网友:
充电灯的位置选得不错

网友:
指示灯位置找的好 。

网友:
这个东东,本地要运费,造型不错。

网友C:
这加工电池盒及开孔太麻烦了,我给你10元给我加工如何?配件我都有现在的哈
还是用我的方法最简单,只开个小槽放充电小板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原汁原味,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加工电池盒及开孔太麻烦了,我给你10元给我加工如何?配件我都有现在的哈
还是用我的方法最简单 ...

见仁见智,各人追求的价值点不同罢了。哈哈
废烙铁头锉出薄刀口,烫切取下电池盒很简单哪

网友:
可惜的是空间利用率太低,我家人肯定不让买,要是像可折叠脸盆更好,不用时可缩短收纳。

网友:
改动不错,不知道电池可以支撑多久?

网友:
这个母口的正极和D+焊在一起,用快充头的话好像不充电吧

网友:
工程量不小啊,楼主辛苦啦

网友:
标题差点看成原汁机改小夜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加了14500锂电,然后啥也没改动哈哈

骗人,明明我看见你加了锂电及充电板,只加了锂电难道你是每拆开充电还是加了太阳能?骗子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