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显示器 上游,下游 USB口 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0-04-18):
戴尔Dell 2007FP 显示器
侧边有好几个USB口,说明书上说是“上游、下游”USB口,不知是有什么用途?
插图上,显示器上一个USB口 跟 主机USB口 线连接,同问?

网友:
应该是把主机上的USB接口接在显示器上,方便以后插拔优盘等使用,

网友:
USB HUB的接法。字数补丁………………

网友:
显示器上上游和主机USB口连接

网友:
是不是usb入 usb出

网友:
你可以吐槽一下Dell做手册的人了,是不是外包临时工又要背锅了。
不翻译的接地气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