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可移动数控电源 + 烙铁 - 我只是某宝各种模块的搬运工

楼主(2020-04-18):
先晒个成品:

前提:
    有段时间工作台太小,又想着能有方便外带出去的烙铁和电源,平常又能以正常的功率使用,可以插220V使用。 于是萌生了制作一个电池供电的可移动式电源和烙铁。
一、开始准备材料,直到了遇到了合适的外壳。

外壳尺寸:

二、又攒了需要的各种材料:
600W大功率升压板 - 用于升压至48给数控电源供电 和 100W小功率升压板 - 用于烙铁升压至24V

某登的 5015数控电源套件,原谅我基础差,做不出自己的数控电源

烙铁控制板 金属开关 接线柱 多路继电器板

4串2并锂电池组 带充电均衡保护板的

三、开始苦逼的各种挖孔。 只有手电钻和小锉刀,费了不少时间
前面板开孔

背面面板开孔

背面装电源插头 两路开关 和散热风扇 - 带改装的温控模块:

背面装配后的外部效果:

前面板装配好的效果 左侧上面分别是烙铁开关和数控电源开关 下部是外部大功率电源输入插头 和 数控电源输出插头

顶部安装了提手,方便提着走

四、制作自动切换部分
设想:
平常由电池组供电,如果由外部供电时自动切换电池组供电,改由外部供电。
当电池组充电器开启时,自动切换到充电模式
考虑到面板开关能通过的电流不够大,也通过继电器来控制。而电源有可能为24V、16.8V,需要增加稳压12V来驱动继电器
自动切换部分草图:

其他连接部分草图:

五、做接插件,接线部分
大功率升压板固定

电池组制作薄铝外罩,方便卡在槽内

电池组、升压板、数控电源通信小板安装效果

拿块铝塑板,数控电源和自动切换板比划下尺寸

摆进机箱里看下效果

各种接线

前面板连接

拿4块角铝,垂直边磨掉一点,用来卡住24V和16.8V变压器

六、单模式测试、整个电源测试

七、思考
    用了几个小模式来稳压12V驱动继电器,感觉会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暂时还没想到。
    内部接线有点乱,需要整理整齐
    目前还没有合适的4串锂电池充电器,原来用20V电源适配器改的16.8V电源,存在充电器过流
    24V供电部分目前用一个24V3A的适配器,功率达不到DPS5015数控电源的平常要求

网友A:
这个做的漂亮,价格也很漂亮吧

网友:
手电钻和锉刀能把面板搞这么漂亮,实在是高

网友:
某宝各种模块的搬运工

网友B:
楼主,我有强迫症,你的两个液晶板怎么不调换下位置,大的放下面,小些的放上面。这样面板看起来更美观,和谐一些?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强迫症,你的两个液晶板怎么不调换下位置,大的放下面,小些的放上面。这样面板看起来更美观,和 ...

哈哈,人家旁边有接线端子挡着了,只能放小的

网友C:
做根线直接用数控电源给电池组充电

网友:
不错不错,很漂亮,我的塑料壳都还在吃灰

网友D:
还差个激光打标,否则不知道面板上各部分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的漂亮,价格也很漂亮吧

是的,做完算了一下,价格不便宜。
主要是数控电源 铝外壳 电池组贵。

网友E:
您这个成本算下来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强迫症,你的两个液晶板怎么不调换下位置,大的放下面,小些的放上面。这样面板看起来更美观,和 ...

做这个的时候主要考虑是电源,常用的放下面比较方便些,有用软件模拟过效果。当然,每个人喜好不同,要是少了那两个边框说不定效果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根线直接用数控电源给电池组充电

这是个好想法,那又要做自动切换,要不然电压太高去电池组就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差个激光打标,否则不知道面板上各部分是干嘛的

我也想打标啊,没有这个装备。 要是很多人有兴趣,可以组团做壳打样,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F:
升压600瓦,实际有300就不错了!而且你数控电源都750瓦了!可调电源最好用变压器做线性电源,其次用开关电源,你用升压板做可调电源,电压很不稳定,浪费了这么好的的可调模块!!!你可以用6005!电流功率都不大,还能稳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600瓦,实际有300就不错了!而且你数控电源都750瓦了!可调电源最好用变压器做线性电源,其次用开关电 ...

升压板标称600W,因为不管怎样,电池组达不到那么高。 即使300W,用4串供电差不多要20A左右,用不了多久。 另外面板预留了外部大功率输入直接供数控电源使用。
内置的话因为空间有限,放不下那么大的线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压600瓦,实际有300就不错了!而且你数控电源都750瓦了!可调电源最好用变压器做线性电源,其次用开关电 ...

所以数控电源有三种供电方式:电池组,内置24V变压器,外部60V15A电源。
烙铁也是三种供电方式可选:电池组,16.8V充电器,24V电源适配器
三种供电方式都通过继电器板实现自动切换,方便不同地方,不同功率使用。
线性电源我有台托福的双路线性电路,那个20斤左右份量,估计不好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成本算下来不少啊。。。

是的,数控电源活动时一百多,动力电池加保护板70多,外壳加邮费60,小升压板12,大升压板20多,烙铁那个40-60,忘记了

网友:
输入线路最好不要和输出离得太近,除非是电子负载,作为供电的话能放到背板最好了
背后最好是开关在上,电线在下,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