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这个mt6225的手表

楼主(2020-04-18):
看到各位大佬有折腾手表的帖子,一时手痒pdd被坑了一部,实物图如下

到手后根据这篇帖子开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391&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129

当使用东震电子那个软件读取信息的时候,就卡住了,程序不往下走

开关机,插拔数据线,同pp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后来考虑到是不是主控不一样,因手头没有拆屏蔽罩的工具,就拿芯片精灵试了一下

能读取主控为mt6225,

请教各位,后续该如何进行

网友:
用mtk家的flashtool可以不?

网友A:
手机选项选usb,有有条件的电脑上整个串口设备,软件左上角选择对应的串口设备。手表关机。软件启动等待端口扫描,这时插入手表一般就可以识别到了

网友:
这ICCID,怎么跟刷完机的那个类似

网友:
擅用搜索,建议先备份原始固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0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选项选usb,有有条件的电脑上整个串口设备,软件左上角选择对应的串口设备。手表关机。软件启动等待端 ...

谢了,我忽略了手机选项的USB选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我忽略了手机选项的USB选项了

请问楼主备份固件了吗?

网友:
按5楼备份方法,不能恢复,提示基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