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个什么电动螺丝刀合适

楼主(2020-04-18):
拆一拆电路板,拧一下木螺丝。买个啥样的合适?请教各位砖家,哈哈

网友A:
12v几十块钱的就行 好点的12v无刷 家用有刷就行了 反正我两种都有 那几个有刷也不难用 没有论坛说的用过无刷不用有刷那么夸张

网友B:
主要拧螺丝,推荐买大有5262,目前性价比最高的12V电钻。用的不多买个做活动的虾牌,芝浦,龙韵,富格,单速十几块,双速二三十。电池和扭力调节差。凑合凑合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几十块钱的就行 好点的12v无刷 家用有刷就行了 反正我两种都有 那几个有刷也不难用 没有论坛说的用过无 ...

感谢,我就去买买买

网友C:
百得和威克士类似博世go go2那种样子的就行,特价时99左右

网友:
使用频繁就买好的,随便用用20、30的就行。

网友:
自用7212,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得和威克士类似博世go go2那种样子的就行,特价时99左右

谢谢,这两个牌感觉比较靠谱

网友D:
看这个问题的提法,楼主应该不是专业或需要频繁拧螺丝的,那么20左右的锂电钻就已经够用了,儿最入门级的电动螺丝刀现在13.75就能买到,不过个人感觉还是电钻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问题的提法,楼主应该不是专业或需要频繁拧螺丝的,那么20左右的锂电钻就已经够用了,儿最入门级的电 ...

电钻我有博士的

网友E:
电动螺丝刀现在13.75就能买到. 我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动螺丝刀现在13.75就能买到. 我很好奇。

17块的充电钻,如果用特价版的10元红包,只要7元,再去掉签到红包有时候2-3元,4块钱就够了

楼主:
感觉坛里坛外人才济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拧螺丝,推荐买大有5262,目前性价比最高的12V电钻。用的不多买个做活动的虾牌,芝浦,龙韵,富格,单 ...

美耐特现在29,不知道质量怎么样。3.6v的

网友F:
电路板和木螺丝其实跨度蛮大的,电路板:6220、6225、7410、7411;木螺丝:电钻。。。。。。。!越是小螺丝越要用高级的!

网友G:
没要求就什么龙韵,海鲜,当个干活的工具100多的百德,200多的博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要求就什么龙韵,海鲜,当个干活的工具100多的百德,200多的博士

谢谢,就是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和木螺丝其实跨度蛮大的,电路板:6220、6225、7410、7411;木螺丝:电钻。。。。。。。!越是小螺丝 ...

支持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