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无线鼠标接收器

楼主(2020-04-18):
这无线鼠标也买了几年了,不贵。但使用的频率也不高,放笔记本包里出差的时候用的,偶尔出差需要用笔记本才带。平时上班、在家都是用台式机。前几天拿出来,插到台式机,不动,以为没电池,更换电池鼠标倒是亮了,但接收器插入电脑没有响应。换电脑也是一样。到网上搜一下,多数说接收器坏了就换了吧。想想也是,于是就拆看看这接收器是怎么样。

网友:
我有两个和你这外形一样的鼠标,不过是蓝色的, 是静音按键

网友:
有一罗技的无线键盘一直缺失接收器闲置。淘宝有卖接收器但是不想花钱买

网友:
把晶振换了试试

网友A:
你把接收器usb触点处理一下试试,是不是长时间不用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接收器usb触点处理一下试试,是不是长时间不用氧化了

檫过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振晶呢?

楼主:
有这想法,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