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福禄克TL175表笔。

楼主(2020-04-18):
之前有段时间发现手上的福禄克表笔内阻越来越大,从0.02Ω慢慢上升到了2.5欧姆,而且很不稳定,试着通过摇晃扭曲表笔和笔线观察阻值变化基本上确定了故障点在表笔的杆子里,于是福禄克品牌形象崩塌了,一直以为福禄克质量应该蛮好的,笔杆内部不会因使用而断线,如果有问题,那么就是娘胎里带来的。。
中肯评价这支表笔用料还是可以的,于是觉得自己修一下,开工,首先开孔,尽量不破坏原外观,应为不确定原厂的连接方式,一共打了三个孔才找到连接点,最后索性把三个孔连起来了,便于操作。

拆出来发现原厂线和铜棒是压接的,压接没压好,时间长了以后接触电阻偏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电阻一直不稳定,这样一来有两种修复方式,一种就是重新再压一下,另外一个办法是焊接,顺手用烙铁焊了一下,复测,阻值正常了,基本上在0.03-0.04欧姆左右,这是两根表笔的阻值,黑笔应该也有类似问题,只是还不严重,暂时不搞黑笔了。
打胶,704打底,恢复绝缘。

干了以后外层打上坚固的结构胶,黑色,和原黑色软橡胶差不多,用耐温胶带当模具。

就这样修复完毕,效果要等胶干了撕掉高温胶带才能出来,不够应该和原来差不多,不细看看不出来,收工。

楼主:
靠,第一次手机发帖,尽是错字。。算了,凑合凑合吧。。。

楼主:
评价一下优利德61E,当炮灰还是不错的,除了烧过两次保险其它没问题,频率档误测220伏也没烧表,哈哈

网友:
方法不错,破坏的地方很小,我想到的就是用刀直接划开,还是你的办法好

楼主:
内部硬塑料的的用刀子太费劲。第一次拆这个具体连接位置只能打孔试探,第三个孔才找到,提前知道位置的话一个圆孔就可以了。

楼主:
结构胶已经固化,上效果图

楼主:
几乎看不出来吧

网友A:
阻值那么低吗?我用16agw硅胶线做的最低才0.07

网友:
阻值那么低吗?我用16agw硅胶线做的表笔最低才0.07欧。

网友:
哦,可以买那种焊接式的表笔直接自己焊接,可靠耐用。

网友:
那种焊接式的表笔直接自己焊接,可靠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那么低吗?我用16agw硅胶线做的最低才0.07

0.04~0.05,两表笔加起来。

网友:
Bye. 种种子队形

网友(2020-07-04):
这款表笔是fluke赠送款,黄标的TL175是销售款,不知道两款的区别,黄标的手感非常好。

网友:
修补的不错,是我就直接咔嚓掉,换个插拔式笔杆了。

网友:
胜利的仪器包,装块优利德表,配个福禄克笔。这混搭也没谁了……

网友:
我有个黄标的,两只表笔装上,电阻0.02欧。

网友:
175表笔跟我的原装表笔不太一样。

网友:
厉害,扣洞挖眼哪家强,莫属楼主功夫强

网友:
这个可以通220v电压,然后用带断路检测的试电笔测试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