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HOST 恢复系统操作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0-04-18):
恢复系统的时候,选择了错误的选项,结果变成了整盘恢复,D E F 分区不见了,还能无损找回来吗????

网友:
PE下用DiskGenius扫一下分区表试试

网友:
分区前做了分区表备份吗?可以恢复分区表试看,Disk Genius。

网友:
系统要是做进去了,C盘上的东西被覆盖了不容易恢复出来,其他盘的应该问题不大,东西都可以恢复出来

网友:
用EasyRecovery试试

网友:
Disk Genius 大概率可恢复

网友:
题目要求是无损,我觉得做不到,因为有磁道和字节被覆盖了

网友:
DEF盘资料用diskgenious恢复下分区表  较大概率能无损修复!@

网友:
感觉要凉凉,不过没有大面积写入,很多数据还是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A:
心理障碍,总觉得ghost的系统没有正常安装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理障碍,总觉得ghost的系统没有正常安装的稳定。

Ghost制作的时候添加了万能驱动程序,和广告(主要是2345),稳不稳定怎么说呢,他只想推广告又不要你一天到晚换Ghost资源

网友B:
要是只是 ghost 完了,
其他分区大概率可以完好恢复的,

但要是,
已经启动进系统了才发现,
那就有点儿悬,
谁知道 windows 会在什么位置写入数据,
被覆盖的几率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只是 ghost 完了,
其他分区大概率可以完好恢复的,

对于机械盘,一般会按从前往后的顺序写,所以后面被覆盖的概率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机械盘,一般会按从前往后的顺序写,所以后面被覆盖的概率很小

那你还记得 windows 磁盘碎片整理 程序的画面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记得 windows 磁盘碎片整理 程序的画面么?

他这种情况对于系统来说就是个空盘且只有一个分区,哪有刚装系统就碎片整理的?根本没理由动后面的。
还要看恢复的新系统以及原来的C盘多大,新系统越小,原C盘越大,就越安全。
其实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修复分区表后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这种情况对于系统来说就是个空盘且只有一个分区,哪有刚装系统就碎片整理的?根本没理由动后面的。
还 ...

举 磁盘碎片整理 的那个例子是想说,
写入并不是理想的连续,
尤其是他现在的系统盘就是整块儿硬盘的状况,
windows 指不定从哪个位置开始写,

所以现在就看他 ghost 进去的那个镜像如何了,
如果是个进去以后释放一大堆软件的那种,就麻烦,
还有他发现得是否及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理障碍,总觉得ghost的系统没有正常安装的稳定。

GHOST是非官方程序,自己做的话,和官方一样,所以,自己做个GHOST安装文件,啥也没有,在网上下的GHOST系统,都是下了马或者放了广告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网友:
先把分区表找回来,整盘恢复数据也是挨着来的,一般会先占用C盘的空间;所以CPU系统桌面上的文件可能已经覆盖了。找回分区表再用 ez恢复或者其他恢复软件做格式化后恢复应该还能找回大部分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 磁盘碎片整理 的那个例子是想说,
写入并不是理想的连续,
尤其是他现在的系统盘就是整块儿硬盘的状况 ...

不是理想的连续不代表会一会跳到正中间一会跳到末尾随便乱写,数据分布可以用软件看的,我经验中都是按顺序的,如果中间有空缺,那就是之前写过后来删了。
所以只要不一次写入超过原C盘大小,且时间不长(时间长了碎片一多就不行了),问题不大,否则哪怕是临时超过,也肯定覆盖。

网友:
以前刚学会装系统的时候也犯下这样的错误。遇到这种情况首先不要往硬盘里面存任何东西,然后在PE下用DiskGenius恢复分区,基本都可以弄回来,而且之前D、E、F盘的文件也能够找回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