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高频变压器的漆包线是不是都很硬?

楼主(2020-04-18):
想重绕ATX电源的变压器,但是伏发现原来变压器的线很硬,像黄铜,不是紫铜。

滤波线圈的线,也很硬,黄色的。

所以爬买的线太硬,不好绕。

好像发红色的,比较软。

QA-1纯铜直焊型漆包线 0.03-1.60mm 聚氨酯免刮漆铜线 100克
这个是不是很硬???

=================================================

QZ-2/130聚酯漆包线 0.08mm--4.0mm 马达电感变压器铜线100克

品名:聚氨酯漆包线QZ-2/130L

规格:铜芯直径0.08mm-3.0mm

材质:纯铜(紫铜)

耐压:2000V

耐温:130℃

楼主:
如果是直径0.6mm的线,那么截面积是0.28,  电流也就是2.8A,,,
双绕也才5.6A,怎么敢用在10A的输出呢?

网友:
因为绕的时候被反复弯折所以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直径0.6mm的线,那么截面积是0.28,  电流也就是2.8A,,,
双绕也才5.6A,怎么敢用在10A的输出呢?:smil ...

这是高频变压器,和工频变压器不一样的

网友A:
to220封装的mos管小细引脚只有大概0.5mm^2,敢用在最大电流上百安的mos上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220封装的mos管小细引脚只有大概0.5mm^2,敢用在最大电流上百安的mos上你说奇怪不奇怪 ...

是不是因为那东西频率高,来回搬运跑的快,用奔跑的速度来弥补单次量的不足?

网友:
真没见过黄铜漆包线。是不是表面有清漆而硬。?

网友:
铜丝本身就比较硬,高频有趋肤效应,绕高频变压器用铜箔会好一点

网友:
高频会有趋肤效应,不是应该多股漆包线绕一起的线吗

楼主:
黄铜漆包线,,,,电感线圈是的,很硬很硬。
高频变压器里的也是。。

也许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也许是为了机械强度。。。

也许人家测了,并没有影响。人家有机器,不怕硬的线

楼主:
不要太天真,能省1毛,很可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那东西频率高,来回搬运跑的快,用奔跑的速度来弥补单次量的不足? ...

胡扯,都是光的速度,一样的。

网友(2023-08-29):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那东西频率高,来回搬运跑的快,用奔跑的速度来弥补单次量的不足? ...

MOS管不知道,但是变压器是这样的,高频变压器很小,每次搬运的能量很少

网友:
纯铜本来就都很硬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扯,都是光的速度,一样的。

我是说那东西频率高了,搬运速度相对来说就快了

楼主:
纯铜本来就都很硬,,,反正比铝硬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