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热盘是怎样固定的?

楼主(2020-04-19):
电热水器和电火锅发热盘都是采用这种连接方式。

就是不锈钢上用铝固定加热管,铝与不锈钢是怎样结合的呢?感觉不像焊接。也肯定不是粘接。

请问这种连接到底是采用哪种工艺?

完,谢谢!

网友:
钎焊吧好像

网友:
是不是给铸进去的啊,这个盘子感觉是铸铝的呢

网友:
3楼说的正确,这是最简单的铸造工艺方法,简单地把发热元件包裹进去就制成了,但是这件物品质量低劣,没能把发热元件包裹在内,大量的热能不能有效转化,容易烧坏发热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