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890C+数字万用表改锂电

楼主(2020-04-19):
UT890C+原用9V叠层电池,换电池成本太高,改成锂电用起来方便实用

用了一个这个模块,充电升压一体,改造很简单

表的背板位置正好可以放一块电池,用了块旧手机的,用704粘好

电池仓内放模块,TYPEC口,这个口比mcirousb好太多了,5MM共阳红绿指示LED,没找到3mm的

电池盖板开好孔,位置还算找的精准

正在充电

再也不头疼换电池的问题啦~

网友:
充一次能用多久?

网友A:
充电五分钟,工作大半年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手机电池怎么焊上的线?

楼主:
这个还没测试,也得看使用频率,估计一年半载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五分钟,工作大半年

使用频率不高估计能用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手机电池怎么焊上的线?

直接焊在电池触点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这个手机电池怎么焊上的线?

电池正负按照电池皮上标识,和转接板的对应焊盘一连,上面都有丝印标识, B+ B-
俺倒挺怕电烙铁动电池搞炸了,老老实实用叠层电池

网友D:
这种升压板,3000mah电池,以每天使用4小时计算,最多一个星期,掉电真快

网友E:
我就用锂电串联,很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升压板,3000mah电池,以每天使用4小时计算,最多一个星期,掉电真快

应该在升压板和电池间加一个开关,消除升压板的静态功耗

网友F(2020-10-30):
不能这样改,应该找到取样电阻,减小到原来的2.7分之一,锂电池加充电板,你这样升压板静态电流估计有100UA,没一个月就没电了,我以前也是你这样改,不行,升压板也有脉冲干扰,实际上仪表内部是9V降压到3.3V,这样多此一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锂电串联,很耐用

充电麻烦,实际上一块电池就行了,改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样改,应该找到取样电阻,减小到原来的2.7分之一,锂电池加充电板,你这样升压板静态电流估计有100UA ...

有个同样的板子,实测静态电流400ua左右
反正是充电的,折腾玩去吧

网友:
我改过很多表,都是两串直接搞定,升压板也改过,不好用。

网友(2021-10-25):
我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不过加了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能这样改,应该找到取样电阻,减小到原来的2.7分之一,锂电池加充电板,你这样升压板静态电流估计有100UA ...

值得研究。

网友(2022-04-04):
引用 网友C:
电池正负按照电池皮上标识,和转接板的对应焊盘一连,上面都有丝印标识, B+ B-
俺倒挺怕电烙铁动电池搞 ...

放心焊炸不了,电池触点下面还有保护板,距离电芯还有距离!我6sp电池拆着火过!把他折弯就着火了,几秒钟着完,像放烟花一样,不是爆炸!

网友:
有干扰,我用两块300ma  3.7v的电池串联满电8.5v左右,没装保护板,充电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