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普利司通锂电电动车换36V电芯

楼主(2020-04-19):
亲戚一台普利司通的锂电电动车近来只能骑3公里左右,想重配个电池,询价说要600-700元,找我问能不能找到便宜点的。
就是下面这个车子,普利司通不但造轮胎,还造电动车,厂就在常州,可官网上早没了这个型号,因此车是2015年出的,早停产了,找原厂没戏。

电池上标签,说明是37V锂电(10串),容量是10Ah的,是星恒代工的。但是星恒官网溜了一圈,也停产这型号了,毕竟现在都流行高压大容量。原厂质量有保证,但没机会了。

淘宝网查,可买整个替换电池“银鱼370-110-75”,外观尺寸一样,如买原容量10Ah的,只要460元,比亲戚问的路边店便宜多了。但下单时卖家说放电口在底部的没货了,只有容量大点贵点的,如买15Ah容量的要656元,太贵了,放弃。

准备自己组电芯更换,把电池拆回家。

锁和放电保险管、充电保险管

充电口

底部放电口

开拆

拉出电池

居然里面不是18650电池,是17*65*131mm尺寸的三元聚合物铝壳电芯,10个电芯串联,每个电芯约0.33kg,轻!

这是下面其中5串的电芯,细线是接保护板均衡充放的。上面5串电芯比它多一个70度的温度保险。

电池外壳是与正极相通的,串联的电池与电池外壳之间不能接触到,不然有可能短路爆炸,厂家用薄玻纤板分隔,总觉得有点危险。

这是它的锂电保护板。

网上搜索了一下,如果给亲戚买10个和原配一样的10Ah容量的电芯,大约150元,相当便宜,但淘宝网上销量很少,看评价也都不好,容量相差大、电压不一致,毕竟这种低容的在厂家测试分容时基本都是等外品,估计电池寿命好不到哪去。
本着对亲戚负责的态度,给配10个15Ah的电芯,续航能力和电池寿命有保证。电池270元,含运费290元,广东寄来。
另为了安全,又网上买了大尺寸热缩膜、减震海绵贴等,含运费24元,山东寄来。

厂家在每个单体电芯上标了容量,在15007-15948mAh之间,真实容量我有设备但没高兴测,太费时间了。电压测了下算均匀,都在3.829-3.835V之间。
新电池外壳有蓝色热缩膜绝缘,安全多了。

开始换电芯前级各级拍照和做标记,防止不小心扯断后不知如何恢复。

开始焊接,没有点焊机,只能用硬芯电线剥出的铜芯锡焊。

焊完用胶带绑成原样。

用热缩膜做原样。

原电池的拎把断了,用电线做一个,然后用黑胶带包一下。

装好充电,没问题。
总花费:290+24=314元。

网友A:
重点没说,现在可以跑多少公里?

网友B:
没毛病,人工费三百+哈哈哈哈

网友C:
前阵子刚改了自己的车,用的32650的铁锂,改电动车还是喜欢用铁锂

网友:
好了,以后电池有问题都来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刚改了自己的车,用的32650的铁锂,改电动车还是喜欢用铁锂

这样的话,保护板和充电器都要换了额

网友D:
楼主电烙铁温度不高吧,感觉这铜线焊的不是太结实似的,车子振动狠了会不会脱焊呀!

网友E:
包的这么结实, 以后里面有虚焊就麻烦了

网友:
这名字取得!普利司通?太山寨了吧

网友F:
有两个想法:
1、热缩膜个人感觉没原来的玻纤板隔离安全。
2、电池连接用软的多芯线比这个抗震,当然最好还是点焊。

网友G:
我也捡了一块这样子的,一模一样,里面有一个漏液了导致整块不能用。。。。其他的都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包的这么结实, 以后里面有虚焊就麻烦了

估计会的  我已经用放大镜 看到1处疑似虚焊 3处 锡量不够浸润不佳的地方 估计他手里没有电池用的汇流条 也没有多芯软线 不得已才会这样搞吧
另外也看得出来他的烙铁功率不够大 唉 能用多久 是个问题

网友:
老兄,用软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没说,现在可以跑多少公里?

这两天下雨,没机会出去试。
等有结果再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毛病,人工费三百+哈哈哈哈

别提了,丈母娘的车子,别说手工费,314元的成本也要倒贴,总不能问人家要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烙铁温度不高吧,感觉这铜线焊的不是太结实似的,车子振动狠了会不会脱焊呀! ...

焊点不光滑是因为实在端头太大,但结实程度应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两个想法:
1、热缩膜个人感觉没原来的玻纤板隔离安全。
2、电池连接用软的多芯线比这个抗震,当然最好还 ...

热缩膜和原来的玻纤板都用上了,双重隔离,不会不安全。
连接线本来就是多芯软线。至于点焊,实在手上没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捡了一块这样子的,一模一样,里面有一个漏液了导致整块不能用。。。。其他的都还能用 ...

拆出的电芯,我测试了一下,2A充电1A放电的情况下,10Ah的电芯只能放出2.6Ah的电量,基本没用了,内组100毫欧左右,由于体积大,暂时没想到可用的地方,手电和收音机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提了,丈母娘的车子,别说手工费,314元的成本也要倒贴,总不能问人家要钱吧。 ...

。。。。。。。。让她女儿肉()偿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出的电芯,我测试了一下,2A充电1A放电的情况下,10Ah的电芯只能放出2.6Ah的电量,基本没用了,内组100 ...

星恒电池做工和保护板都不错,就是体质真的太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