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没有JP1和rom口 短接哪里可以进rom模式啊》?

楼主(2020-04-19):
没有JP1和rom口   短接哪里可以进rom模式啊》?

网友A:
进去也没有用,没开卡工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去也没有用,没开卡工具吧

88NV1120现在有工具

网友B:
工具可以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JZqJnyS4OaWhPFx7n6CqQ
提取码:e0pe

网友:
看那排接口会不会是需要一个特别的工具啊

网友:
试试TP5吧。。。我瞎说的,没见过这板子。。。

网友:
这应该是BIWIN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具可以试试这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JZqJnyS4OaWhPFx7n6CqQ
提取码:e0pe ...

88NV1120 开卡软件只有现代颗粒的吗?有东芝,闪迪的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NV1120 开卡软件只有现代颗粒的吗?有东芝,闪迪的工具吗

我这里目前只有HY的工具,别的我这里还没

网友:
铜排点不是标了J1么  这就是短接铜点啊

楼主:
第二张图的第3第4的触点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的第3第4的触点短接

你好,短接哪两个触点?用哪个工具可以修复,麻烦说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的第3第4的触点短接

短接已经认盘了,用哪个工具可以修复

网友(2020-07-19):
不错,恭喜恭喜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D:
短接已经认盘了,用哪个工具可以修复

上面数下来34还是下面数上去的?

网友(2024-05-27):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图的第3第4的触点短接

能标一下那个3-4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NV1120 开卡软件只有现代颗粒的吗?有东芝,闪迪的工具吗

我这有东芝和镁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