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9V电池,再装起来

楼主(2020-04-19):
一个6F22没电了,拆开后换锂电芯进去,还能用。电子烟里的,三并两串,体积基本合适,留一个平衡充的接头线。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组装,不知在哪里找到的这种分节小锂电。三并两串最大电压部才8.4伏吗,稍微低了点,看来装置的最低工作电压六七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这组装,不知在哪里找到的这种分节小锂电。三并两串最大电压部才8.4伏吗,稍微低了点,看来装置的 ...

电子烟里的电池。万用表用

网友B:
6节厉害,这么小。LR6型。找个8.4Ⅴ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节厉害,这么小。LR6型。找个8.4Ⅴ充电器。

8.4也可以,平衡充也可以

网友C:
手里没有电子烟里的电池,前一阵子只好买了几片3块多的升压块用手机电池凑合使用,完成了1个手机电池改造,剩下2个空间不够等找到小电池再说:lol:3并2串虽然只有8.4v,但是万用表用起来没问题,据说6点几伏就够了

网友:
万用表9v电池里面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没有电子烟里的电池,前一阵子只好买了几片3块多的升压块用手机电池凑合使用,完成了1个手机电池改造, ...

我有以前诺基亚手机充电器那个升压板,但是总觉得升压板有干扰或者波纹大什么的,怕影响万用表。这个电池用起来挺好,大小合适

网友D:
这个9V电池,如果要买材料去造,就会很贵。
某宝看到这些电池是10块一个,还不包邮。 六个就是六十了。
前阵子这里的版友卖升压板套装连外壳也不到三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9V电池,如果要买材料去造,就会很贵。
某宝看到这些电池是10块一个,还不包邮。 六个就是六十了。
前 ...

我当时买了两盒电子烟,拆出来几十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没有电子烟里的电池,前一阵子只好买了几片3块多的升压块用手机电池凑合使用,完成了1个手机电池改造, ...

6点几V的电池用在表上电压都测不准

网友:
刷的撸一个就行啦 这个这样折腾 安全不?

网友E:
之前论坛里有人出的 九伏锂电池(不可充电类型)很耐用,一块我用了好久还不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论坛里有人出的 九伏锂电池(不可充电类型)很耐用,一块我用了好久还不需要更换 ...

我知道,但是当时没买。手机这电子烟电池这么多得消化了

网友:
这样用能安全?

网友(2021-04-12):
引用 楼主:
我当时买了两盒电子烟,拆出来几十个电池。

多少钱一盒,我也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