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12v的体积超小的适配器,和坛友的19V ASUS对比。

楼主(2020-04-19):
似乎都是台达代工的,请邓石穿等高手鉴别一下。我发现12v这个多了个小芯片。而且电阻型号不一样。。

楼主:
坛友19v的这个输出位置电阻是 915和516 。我的这个12v全部都是595。几乎一样的版型,只靠电阻就能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19v的这个输出位置电阻是 915和516 。我的这个12v全部都是595。几乎一样的版型,只靠电阻就能改变输出 ...

变压器线圈相差点就可以了

网友:
变压器也不一样的

网友:
表面看还真的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19v的这个输出位置电阻是 915和516 。我的这个12v全部都是595。几乎一样的版型,只靠电阻就能改变输出 ...

绕组也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线圈相差点就可以了

我的这个12v的和坛友的12v的差别多大?为什么多了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