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现在主流是USB3.1的优盘吗?

楼主(2020-04-19):
现在主流是USB3.1的优盘吗?
有否更新速度更快的优盘?

网友:
9.9-19.9包邮的才是主流

网友:
速度和价格成正比
首先USB3.1有好几种速度,
比如USB3.1 GEN1 x 1 5Gbps
      USB3.1 GEN1 x 2 10Gbps
      USB3.1 GEN2 x 1 10Gbps
      USB3.1 GEN2 x 2 20Gbps
更鸡掰扯的是还有个USB3.2....
      USB3.2 GEN1 x 1 5Gbps
      USB3.2 GEN1 x 2 10Gbps
      USB3.2 GEN2 x 1 10Gbps
      USB3.2 GEN2 x 2 20Gbps

我也不知道3.1和3.2有什么区别...貌似就是多了几个指令?

至于主流U盘是什么接口?
如果按出货量来说 USB2.0的出货量是USB3.0的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