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爆改富士通H77小主机,打造超薄游戏平台

楼主(2020-04-19):
爆改富士通H77小主机,打造超薄游戏平台

标题有点浮夸了,不过重点在于折腾。

因新冠影响,公司实行休三日上三日的轮流值班制,大量时间呆在家里无所事事,不免有些无聊

突然看到桌面那台臃肿的电脑主机,突然有了减肥的欲望

在工作室巡了一圈后,把目光定在闲置的富士通H77小主机D582身上,当时买它是为了放在客厅播放网络电视电影,所以定位比较低:I5 3570SCPU搭配超静音散热器;4G内存;GT610无风扇版显卡。后来安装了中移动的网络电视盒就被打入冷宫了,现在再把它用起来吧。

拆开看了看,散热器和显卡不记得几时拆掉了,找了一个服务器上的超薄涡轮散热器装上去,出风口对着南桥和显卡方位兼顾一下它们的散热:

首先是硬盘和内存,因特尔的512G固态作主盘,一个西数1TB作副盘存放电影、音乐、软件等等,先把副盘装上去,下边的空间还可以容纳固态硬盘,但是安装的螺丝孔要重新钻孔,动手吧

虽然只有两颗螺丝,但装好后感觉还挺像原配就是这样的:

内存拆一条过来就够了,刚好双通道8G。开机装好系统测试,开机仅需8秒进入桌面!

接下来是声卡,内置声卡不支持多声道和数字输出,必须换。找到一块创新SB0770。因为D582只有一条PCI槽,而且紧挨着PCI-E显卡,最好给它加上屏蔽罩以免被显卡干扰。

找来一块7寸显示屏的后盖和四条2CM的铜柱,先把声卡固定挡板拆掉,放在屏蔽罩上给屏蔽罩定位钻孔,再把四条铜柱用螺母固定在声卡上,再把屏蔽罩安装好,完美!

接下来是显卡,华硕的GTX1065,双槽位的,D582的PCI-E只有一条槽位肯定装不下,得改造。

先从挡板入手,拆出来用木条夹在台钳上,手磨机切掉一半,打磨平整喷漆待用。

拆下显卡散热器,主板一览无遗。看着空出来的三颗显存位,有个念头一闪而过:能不能再加上三颗刷成1068

DVI插头太高,不能留。撬开上面的屏蔽罩再摇几下折掉,剪断所有引脚:

用铬铁和镊子把断脚取掉,清理掉余锡。平时铬铁温度200就够了,但这次温度要高一点,不然接地点的锡熔不了:

散热器装回去,外壳不能装,太高了。拆下一个风扇装在中间位置,用小螺丝固定,改造完成,装机。

接下是电源,原机的才230W,根本带不起GTX1065,也没有提供显卡供电插头。又兜了一圈,找到一个服务器的台达小电源,400W的,接口不一样,拆电路板来装进富士通的电源箱里。

再拆开D582的电源把引线全部拆出来,准备装到服务器电源板上。小看了一下,两个驱动管是6R385,额定功率83W,两个并用才166W,不知道标识上的230W是怎么算出来的,本人对这些不太懂。

原电源箱的外置接口有点高,改装一下尽量留多一点空间给电源板:

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把所有的线转接完整,接下来问题又来了:服务器电源没有-12V,这样声卡的运放无法作。本来想从+12V绕组接个整流管得到-12V,但发这个电源很奇特,找半天根本找不到12V绕组,连整流管都没找到,没办法,等疫情过后买个负压模块吧,先把-12V留着:

装机测试效果,开机进入系统后,电源风扇慢了下来,然后停了,然后掉电重启!这是什么问题?认真检查一遍没发现异常,想想除了风扇换了,引线换了,其它没动呀?难不成风扇转速检测有问题?把原机小风扇并上去试试(转速检测的黄线只接原机小风扇),终于正常不重启了:

Crysis 2玩了一关,CPU、电源风扇一直在最低速状态下运行,温度也不超过40度,就是显卡风扇在几分钟后开始加速,最终温度高达70多度,看来不下水冷是不行了。

水冷头有一个,就是没有合适的水箱,先用先用二氧化碳发生器的不锈钢瓶接起来试试效果,待机状态下显卡温度为25度,和室温一样!

同样打了一关Crysis 2,显卡温度就没超过38度!注意,这是在没有对水源进行散热的情况下测试的数据。
运行期间温度在3338之间变化,但是出来的水一点温度也没有,看来水冷头的导热效果有点差。
使用过程中发现显卡主板的温度比较高,应该有五十度左右,本来想靠CPU风扇兼顾散热的,奈何CPU风扇一直转得很慢,看来得另外加个小风扇进行散热了。同时,本人正在考虑自制一个小型一体水箱,可以装到光驱位的,目前正在设计方案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后续发展。

整个改造过程从2月底开始,时停时续,到4月初才基本完工,再加上文本的编辑,到文章发出来差不用了两个月时间。
最后附上水箱设计思路及搭配索尼HMZT3头显的简易效果图,还有本人工作室全貌。

网友A:
这是个大工程啊
嚓  最后一张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大工程啊
嚓  最后一张亮了

哈哈,这也是利用天台自己设计搭建的,除了铁皮棚、铝窗和防盗网,全是自己一手搞起来的。

网友:
有了一个折腾工作室,羡慕

网友:
确实够折腾的

网友:
羡慕工作室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工程量有点大啊,感觉工程量越改越大了。

网友:
能有自己的工作室 真羡慕

网友:
大工程啊,厉害

网友:
港真标题一点都不浮夸,十成十的爆改

网友:
跟我曾经的房间一样乱啊

网友:
你这房间太高大上了
奢侈呀

网友:
看楼主直播,爽,高人!!

网友:
大工程
哈哈哈

网友:
你需要一堆角铁架。。。。。

看到那水冷罐时想到了营销号搞的永动机之类

网友:
高手,羡慕,向你学习

网友:
有钱真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