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收音机PL747拆机!

楼主(2020-04-19):
20多年的德生PL747,用料做工都不错!就是喇叭不好听,声音大了破音!想换喇叭都不好找!

网友:
东芝主控,不错。

网友:
也有一只,外表没楼主成色好,不存台,也没折腾,啦叭起薄,是不好配。

网友A:
这种超薄喇叭音质都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薄喇叭音质都不会很好

是啊!不好找到

网友B:
喇叭不是不好听,一般是磁铁粉化卡⭕了。用棉签压一下纸盆,不能很好回弹的就是喇叭不行了。需要换。俺一个757也是声音发尖,卡圈了。这个牌子的喇叭后期都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不是不好听,一般是磁铁粉化卡⭕了。用棉签压一下纸盆,不能很好回弹的就是喇叭不行了。需要换。俺一个 ...

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
好久不见拆收音机的了,这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2020-06-04):
破音一般是纸盆有破损,涂胶水可以应急

网友:
当年很想要的机子,可惜买不起,现在又不需要了

网友:
与我的第一台德生同款,确实20年左右了。这款收音机按键比较少,操作简单些,很多年都是放床头柜上当闹钟用----准时打开选定的电台。缺点是机身的漆层不太耐磨,音量电位器质量较差。后来又买了台(好像是PL-230吧),功能比较多但设置太复杂,不过感觉音质等方面比747强不少。两台收音机都是用的单节14500锂电池替代的3AA电池,效果也不错。

网友(2020-07-22):
用这种喇叭注定音质不行了,只能耳机换发烧系列玩了

网友(2022-05-29):
也有一台,二十多年了,现在还能用,可惜没有天线插口,正准备自己加装一个,放家里当“座机”;最近买了个PL368,户外用很方便。

网友:
送给我不

网友(2024-11-15):
关于这台收音机,我想看的没有看着啊,最起码得电路板的正面得让我看着吧

网友:
现在听收音机就是听了个情怀,

网友:
好久不见拆收音机的了

网友:
PL737和747当年的神机,买不起,只能用个9700用,现在听660,不过现在觉得德生机器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
当年这机子不便宜。。

网友:
好机,短波频率范围宽,中波磁棒天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