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18V锂电充电器拆解求助

楼主(2020-04-19):
有一个博世的18V锂电充电器,是110V电压的,一直使用外置变压器转换的,现在觉得外置变压器太碍事了,所以想改造为220V电压,部分元件需要更换,包括高频变压器,但是变压器我不会绕,所以求助各位老师。同时也求购这个机器的220V高频变压器,型号是BCK2801-1414。谢谢大家了!

机器背面

机器背面

电路背面

电路背面

网友A: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去买个华美三端模块装上,初级高压电容换400伏的,检查整流管耐压,其他PWM部分不要了

网友:
高压电容换400伏,就可以了

网友B:
电容是多少V的?

网友C:
高压电容和压敏都什么型号 ?

网友:
充电器没改过,扫地机充电器改过,就楼上说的电容和压敏,其他不用管,个别的保险丝也需要换

网友:
充电器做工挺好的,只是改220有点麻烦,没零件参数,不好说。

网友:
博世18V锂电充电器拆解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多少V的?

电容是200v肯定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电容和压敏都什么型号 ?

没有压敏,高压电容200v,这种自激电源的启动电阻是不是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方法,去买个华美三端模块装上,初级高压电容换400伏的,检查整流管耐压,其他PWM部分不要 ...

看起来挺强,这可以不改变压器的话,我双路光耦怎么办?

楼主:
这款变压器不好找吗?别沉啊

网友(2020-09-27):
楼主能帮看下,在那个最大的铝电解电容和那个场效应管之间有个电阻是多大的吗

网友(2022-02-17):
看做工真地是漂亮,不知道改成功没有?我有百得充电器也是1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