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净水器亮黄灯维修之更换流量传感器

楼主(2020-04-19):
前几天,突然发现家里的小米厨下式净水器水龙头一直亮黄灯了(正常工作应该是亮蓝色灯),检查了滤芯等都没有问题,出水水质也正常。虽说可以正常使用,但强迫症表示受不了受不了。

仔细检查了APP,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生成纯水量一直是0,消耗自来水量显示正常,估摸着是生成纯水量的流量计坏了。

从底部拆开机器,此处省略500字,详细可以搜索网上的拆机流程。底部有两个流量传感器,但没有标明哪个是管出水的,网上有文章说是米猴为了保证测量准确性,所以设计了两个纯水流量计,以我对米猴的了解,那是不可能的,这两个流量计应该是一个计量纯水生成量,另一个计量自来水消耗量的。怎么区分这俩货呢,楼主灵机一动,纯水流量计应该是和纯水出口直接相通的吧,我吹。。。拔下纯水出水管,对上嘴,往机器里面吹气,不通。。。拆下一个传感器,再吹,不通。。。装回去再拆下另一个,再吹,通了!。。。哈哈哈,就是你了,最后发现图中红圈里面这个就是纯水流量计。

俩个流量计是同一型号,通过长长的线接入侧面的主板上,注意此时的机芯是倒立放置状态。

找遍了某宝,居然没有发现有卖这个传感器的店家,难道只能找售后上门了? 叔可忍婶不能忍!找来找去只发现下面这个有点点像。楼主天真地以为这顶上的4颗螺丝和净水器自带传感器的四颗螺丝是一个孔距,米猴只是故意刁难我们换个个壳壳而已,2个一拼凑应该就可以了,买回来一对比才发现,这次低估米猴了,厂家可是下了血本,两个尺寸完全对不上,简直太鸡贼了有木有。。。

经过仔细拆解研究,这两个传感器都是3层汉堡包结构,下层是带有磁铁的水轮,上层是检测电路,典型的霍尔传感器,3跟引线也完全一样,接到了里面的三极管样式封装的霍尔传感器上。小米自带的是贴片封装,我买的这个是引脚封装,不过尺寸差别不大,应该可以放得下。仔细确认好引脚顺序,我把新买的霍尔传感器拆下来,替换到了小米自带传感器的电路板上面。
重新接好管线,装好机器,此处省略500字。通电,打开水龙头,怎么还是黄灯,打开APP检查,哦,原来机器在自动清洗,生成净水的数字已经有显示了。

耐心等待几分钟,久违的蓝灯出现了,本次花费9.8元,故障顺利解决,ohyeah。

补充:水流量传感器基本原理
水流量传感器主要由塑料阀体 、水流转子组件和霍尔传感器组成。
它装在热水器进水端,用于检测进水流量,当水通过水流转子组件时,
磁性转子转动并且转速随着流量变化而变化,霍尔传感器输出相应脉冲
信号,反馈给控制器,由控制器判断水流量的大小,进行调控。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最终那个传感器到底是怎样更换的没有图,可惜我等小白就搞不清楚了。

网友:
小米这个净水器就是个大坑,滤网时间和TDS不是真实的

网友:
粗粮的玩意经常就是过保就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最终那个传感器到底是怎样更换的没有图,可惜我等小白就搞不清楚了。 ...

不好意思,光顾着干活忘记拍照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新买的流量计里面的霍尔传感器换到损坏的流量计里面。

网友:
我那部厨下式的还漏水,底部不停有水出来。拆过几次,找不到那里漏水,估计是接驳口漏水,管他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
能发下内部图吗?实际使用流量差别大吗?

网友:
牛掰操作,看来是老霍尔挂了,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2020-05-28):
我买的是3M净水器,过保几天,流量计就坏了,龙头灯也不亮,维修需要150元和50元上门费,我没修。请教楼主:大概哪里故障?

网友(2021-11-20):
用户的净水器也碰到这样的情况,给整好了。

网友(2022-02-14):
缺图,就想看改流量计的图

网友(2023-03-30):
各种非标准零件,就是个大坑,逼你用高价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