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求助,这个黑胶体如何短接,已打磨

楼主(2020-04-19):
U盘整体很垃圾,au6989的主控,一次量产操作后电脑不认了,短接露出的两个点无效,短接gnd与其中一个点无效,现在已经打磨露出线路,请教大佬指导短接点

网友A:
最上面USB接口正数第四个和最下面正数第二个短接

网友:
刮骨疗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USB接口正数第四个和最下面正数第二个短接

兄弟能不能在图上画圈,这么说懵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上面USB接口正数第四个和最下面正数第二个短接

有点懵 老哥,能画个图吗

楼主:
继续求助,大佬看看呗

楼主:
还没有解决,有大佬帮看看嘛

网友B:
短接方法你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
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33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方法你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
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63385

感谢热心回复,这个短接已经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208&extra=

感谢回复,已经试过,无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热心回复,这个短接已经试过了

试试短接这个,内部NAND flash引出的触点,这都磨成这样了,也别折腾了吧,还有图片别用外链,时间久了极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短接这个,内部NAND flash引出的触点,这都磨成这样了,也别折腾了吧,还有图片别用外链,时间久了极 ...

找到短接点了,原来这个要短接vcc和触电之一,现在问题又来了,短接能识别U盘,松开短接点立马没,保持短接点进,开量产工具提示50401 坏块过多,显示nand全部是坏块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USB Flash Disk)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058F PID = 1234

设备供应商: Alcor Micro
 设备名称: Mass Storage Device
设备修订版: 0001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USB Flash Disk
产品修订版: 7.76

 主控厂商: Alcor Micro(安国)
 主控型号: AU6989SN-GTC [F500] - F/W 0194
闪存识别码: AD3A18A36125 - Hynix(海力士) H27UDG8M2MTR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alcor.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UDG8M2MTR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AD3A18A36125        --------
--------        --------
--------        --------
--------        --------
--------        --------
--------        --------
--------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短接点了,原来这个要短接vcc和触电之一,现在问题又来了,短接能识别U盘,松开短接点立马没,保持短 ...

海力士片子
别折腾
这玩意漏电很厉害
很容易搞成全是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片子
别折腾
这玩意漏电很厉害

那就可以放弃了,片子质量不行,感谢大佬

网友(2023-04-06):
终于找到维修黑片的方法了

网友:
记录下,有一个黑胶待修复

网友:
如果楼主写个详细的开卡过程帖,那是再好不过的

网友(2023-08-14):
我也记录一下 好试试我的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