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葫芦钢丝绳乱了怎么办

楼主(2020-04-19):
每次钢丝绳拉重物上升以后,钢丝绳就绕乱了,请问各位师傅怎么解决

网友:
钢丝绳导向器组件 (俗称导绳器)检查是否松动或磨损严重,被挤坏  如出现重度磨损,挤坏等的的情况应更换
钢丝绳实际载荷和直径 种类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匹配是否过长(保护圈过多) 是否超载 /斜吊  更换或安装钢丝绳 时没有放劲 就直接卷入卷筒
在钢丝绳收入到限位后 拆出钢丝绳尾端 的固定 卸除吊钩 将散乱的钢丝绳完全放出  使其处于自由放松的状态 后重新卷入  重复几次以消除应力(注意人员安全 )也可拆到地面上 用人工收放 来泄劲
场地要求 长度 能完全拉出钢丝绳    放出的钢丝绳自然的成一条直线  不能出现盘卷  发现变形较严重或或磨损断丝要更换钢丝绳  重新卷回时要注意一定要按照卷筒的槽来走

网友:
找口深井,钢丝绳挂重物,下井重新排丝,可能就好了

网友:
电葫芦不是水平位,或是斜吊了

网友:
支架放水平,挂适当重物重新低速卷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