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爱普生EPSON LQ-635k 630K 730K针式打印机 头断针 换针 字行

楼主(2020-04-19):
收到一台635k 打印表现出 断行 用软件测量21,22,23 断针,
电脑城换针费用30元/根,由于之前也接触,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于是网购自已换
且可以把我的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1.拆打印头  翻开压纸----拆掉色带-----打印就一个罗丝 ----抽出两条数据线[小心 断了各种毛病找你]

2.拆头 下手位置 工具就是曲别针 里有个卡扣 从里往外拉

这个和CPU散热一样 卡扣 一压就出来

记住白点位置 压住[小心里面的针 压板]

还是白点

这个有4个卡槽,记住 不然装不回去

24个针  每根都有弹性

好的针和断针的区别

这个针的位置 我自己研究和 网上找了两张图 一看就明白了

导针板

换下好的针  顺便清洗下前嘴 ,照原路装回 ,完全修复,这个打印头比起我拆的佳能镜头,结构还是很简单的

有分的大侠 欢迎打赏!

网友A:
研究过,没拆开,后来买了个组装头换上凑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过,没拆开,后来买了个组装头换上凑合用了

没有原装头 耐用

网友B:
大概1994年的时候,清楚记得一根针90块钱

网友C(2020-05-29):
换原装拆机的针头也是很耐用的

网友:
看上去蛮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1994年的时候,清楚记得一根针90块钱

好贵啊!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原装拆机的针头也是很耐用的

原装头针式的 比国产的耐用

楼主:
@阿睦  感谢板主 坛友们的 加分肯定

网友D:
其实这种针式打印机还是很好用的,除了打印速度慢一点,其他的都还可以,耗材也便宜。有一次色带没墨了,家里整好有一瓶打印油,加进去,居然又满血充满油墨!

网友(2020-06-28):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种针式打印机还是很好用的,除了打印速度慢一点,其他的都还可以,耗材也便宜。有一次色带没墨了,家 ...

没拆过,见识了。以后都是买国产件替换

网友(2020-08-03):
好。像容易换。

网友E(2020-10-20):
误导啊,打印头那个卡位是没用的,从一图红色箭头指示哪里翘起(对应2图回形针和3图)直接翘起来就能出来了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E:
误导啊,打印头那个卡位是没用的,从一图红色箭头指示哪里翘起(对应2图回形针和3图)直接翘起来就能出来了 ...

怪不得,撬了半天撬不到,从两边直接用小起子撬出来了。

网友:
第一次见拆针式打印机针筒的长见识了

网友(2021-08-09):
单位打印多联单据用的得实AR550,比普通针打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