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CHIUKO电池组

楼主(2020-04-19):
电池组拆电池用

网友A:
组装移动版的T12白菜白光啊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还在吃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装移动版的T12白菜白光啊

保护板没自毁程序锁,可以随便改。笔记本和相机电池难弄,锁保护板只能让人买原装电池组,有些常用型号有兼容电池组。

网友(2022-10-19):
请问4节电池是串联的吗?我想从这个移动电源接口里接电出来,移动电源是1234四个孔,12为正,34为负,应该是12和34分别选一个接出来即可.,还是12合并为一个正极,34合并为一个负极再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