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两块u表(睿登 炬为)减小一些插入损耗

楼主(2020-04-19):
两块早期的u表,满功率损耗很大,睿登2a能有0.15v,其中睿登usb输出母口接触电阻就有0.05v压降,内部走线和电流取样电阻压降大概0.1v,导致插入损耗过大,于是改造一下减小一些插入损耗。

睿登的没有触发功能,最大好像2.5a,输入最大好像12v以下。
测量精度还算凑合

拆开

输入公头没有和负极相连,损耗较大。

输出母座也没和输出负极相连,这样插头接触电阻2a时就带来0.05v插入损耗。

先把公头和输入负极相连

两条正负布线也是很细,线阻较大。
好在电流取样电阻用的25毫欧的,2a压降0.05v,这部分损耗不可避免。
更小的电流取样电阻虽然能进一步降低损耗,但是需要增加运放进行放大增加成本,所以低端廉价表电流取样电阻都不算小。

增加两条粗铜线使正负两条布线线阻降低10倍,对于2a电流可以消除0.05v的固有压降。
母座外皮也和输出负极焊接在一起,右下角的铜箔就不能加粗了,因为有一小部分记在电流取样里。
虽然能飞线改取样点,但麻烦收效甚小,所以忽略。

改造完成,满载插入损耗降低大概一半,换座子虽然能进一步减小损耗但是费事增加成本,放弃。

这个炬为的,带qc mtk触发,比睿登的略高级,但是无论电压还是电流精度,还是插入损耗都是不如睿登的,2a插入损耗有惊人的0.25v。

拆开后,主要也是正负走线加粗,电流取样竟然用50毫欧(电流取样点在电阻下方),2a电流光电流取样压降就是0.1v,这么大的电流取样电阻精度还这么差。
这个有mtk触发功能所以正极输出增加了两颗pmos并联做触发开关,损耗2a有0.04v,考虑并联两颗也只能降到0.02v,意义不大。
输出母座也和输出负极连接降低损耗(这个公头倒是接地了)
按钮铁皮作为过桥压降也较大,所以一起铜线加粗。
接口压降也是0.05v左右(2a),成本原因这个就不改了。
图片注解0.05毫欧是笔误,应该0.05欧。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我是来看球球同学得得嗖嗖的

网友:
真不错
回头我也改一下我的那一个

网友B:
睿登的USB座子用料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球球同学得得嗖嗖的

那谁伊娃呢?这铁皮罐头无主我可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睿登的USB座子用料也不错

睿登的比炬为的还是要好一点的~

网友:
很不错,支持折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谁伊娃呢?这铁皮罐头无主我可给拆了

假装没看见,不吭声

网友:
加粗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C:
这是设计的问题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谁伊娃呢?这铁皮罐头无主我可给拆了

为什么我的炬为U表跟你的不一样呢?C:\Users\X\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设计的问题哈

元首说是一定是~

网友D:
大侠的帖子,专业加科普,膜拜了

网友:
太专业了,楼主棒棒的

网友:
走线刮开镀点锡

网友:
USB插头插座的接触电阻不好解决

网友:
炬为U96的U口就是铁排针的,我换了个铜了电流明显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的帖子,专业加科普,膜拜了

老兄来了谢谢支持~

楼主:
还是粗铜丝来的硬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