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0-04-19):
拆前百度了一下,说是通过膜片的移动去改变电感量,和外接电容形成不同的谐振频率。
拆开后一看,就是个一刀两掷的开关。

网友:
型号不同罢了。年前换的海兄弟牌子的传感器,里面就是一个线圈+两电容。

网友:
不可调节水位高低的洗衣机

网友:
这种洗衣机水位传感器只能控制进水通断,能实现多级水位控制的传感器才有IC;电感和磁芯及电容。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洋l滚筒上的吧!

网友A:
对!我的也是三洋,这个玩意坏了折腾死我了!开始死活找不出毛病,用嘴吹测阻抗都正常…但是换了个新的他就好了!至今不知道这玩意坏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的也是三洋,这个玩意坏了折腾死我了!开始死活找不出毛病,用嘴吹测阻抗都正常…但是换了个新的他就 ...

三洋滚筒通病,前几天修了一台,进水报警,嘴吹也是好的,换了就好了,可能是压力动作值有偏差

网友(2020-06-15):
楼主说的电感电容的是上开盖全自动洗衣机多档水位传感器的原理。图片则是侧开门滚筒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

网友:
这个水位传感器,可以设置水位的,靠水的压力控制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