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制5v 接充电宝的led加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4-19):
各位大神,本人小白一名,问题如下:手头有一些3v 250ma的草帽灯珠,想做一个接充电宝的led灯玩玩,现在用4个并联之后再串一个2欧姆的色环电阻,之后可以点亮,用usb电压测试器测试发现电压是4v左右,电流只有0.4a,功耗是3瓦,想问下:1:这电路并联电流计算不是4×0.25=1a吗?2:我想降到3v应该串一个多少欧姆(最好教一下怎么算)3:如果每一个灯珠前串一个电阻又是应该多少欧姆(怎么算)。新手上路,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同为小白,但是实践出真知,草帽的耐压比你想象的和参数上写的要高,目前的方案就完全可以

楼主:
现在发现网购的草帽灯珠标250ma估计不对,我在串多一个10欧姆的色环电阻进去,现在测试结果是电压3.1,电流0.13a,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中学物理的知识就能解决,草帽灯珠比标称值要高,所以按标称值计算出来的电阻值就是非常保险的

楼主:
可以说一下性格串多少欧姆的电阻,怎么串

网友:
中学物理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且草帽耐cao,你这样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一下性格串多少欧姆的电阻,怎么串

非专业人士,抛砖引玉

先搞清楚灯珠的压降, 供电电压减去灯珠压降 就是电阻的压降  然后按照灯珠的工作电流 就可以得到电阻阻值了。

网友:
网上搜led限流电阻计算器,5v电源,草帽灯3.3v这就是压降,然后想要多少电流,然后计算就知道用多大的电阻了,根据电阻需要的功率买相应型号的电阻。前段时间我也找了半天资料,然后就是买电阻了,我是驱动5630灯珠,所以0805的电阻27欧差不多是极限了,没记错的话应该是80ma左右,电流再大就要用1206的电阻了,我买了0805的27和30欧,1206的15和1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