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键盘换线,X触发不良,遇奇葩故障。

楼主(2020-04-19):
前些天给以前咸鱼收的一把键线分离的红轴键盘换线。。已经用了段时间。。X键极偶尔不触发。。将就也能用。。原来是miniusb接口。。考虑到老掉牙的miniusb接口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连接线也不好找。其实miniusb连接线有一条相机的。。把这线插上键盘。。相机就没有连接线了。。于是有时间就把miniusb给换成type-c接口。。另外又利用罗技老鼠标线做了条type-c的键盘连接线。。做完这些想到键盘还有一个X键偶尔不触发。。也顺便搞一下。。焊下灯珠暴力翘下轴盖(技术有限没有吸锡工具拿不下整个轴体)。。发现拿下十字轴让动静触片自由接触的状态也是无触发。。试了下短接轴体焊点能触发。。那么就是动静触片和轴体焊点开焊了。。这就没办法搞了。。没有吸锡工具拿不下轴体。。手上也没有轴体。。重要的是技术不行怕焊盘弄掉。。(前面焊下灯珠已经弄掉了个焊盘)这样只能花钱找修键盘的了。。

网友A:
LZ的焊接水平有待提高,混着坛里的还是需要一点焊接水平才能混的开,否则看别人搞一堆好玩的,自己没技术玩啊。
说实话,换一个轴25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网友:
只是过孔而已  很多都采用这种设计的  即是过孔也是直插引脚的料的焊盘

网友:
这个自己换就行,过孔最容易处理了

网友B:
25块钱,来回邮费不止25了,加起来起码50,很不划算的

网友C:
假轴,维修者水平太差。新手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焊接水平有待提高,混着坛里的还是需要一点焊接水平才能混的开,否则看别人搞一堆好玩的,自己没技术玩 ...

烙铁平时就是接个线焊几个点而已。。真不会玩。。基本不会拆件。。俩脚的还能熔一脚翘一脚。。三脚以上就搞不定了。。
也是自己不会。。让人赚这手工费还是很愿意的。。相对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page=1#pid3702166就有点不太厚道了。。

网友D:
给楼主个联系人,专门换这个的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块钱,来回邮费不止25了,加起来起码50,很不划算的

加来回运费50多了。。但这键盘当时也是捡漏的价。。这样一来当作当时没捡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轴,维修者水平太差。新手水平!!!

换的是不是真樱桃轴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有疑虑。。维修的水平焊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楼主个联系人,专门换这个的要不要

可惜晚了。。当时着急。。淘宝上其他家就手工费还要30的都有。。

网友:
这论坛别的不多,喷别人焊工的无处不在,可能他自己也就那么一回事

网友E:
换的是新版樱桃轴,樱桃换过模具,所以字体不一样。但是你自己都会焊线了为啥还要找人修……拆灯就两个脚同时加热拔出来就行,然后用吸锡器清理焊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烙铁平时就是接个线焊几个点而已。。真不会玩。。基本不会拆件。。俩脚的还能熔一脚翘一脚。。三脚以上就 ...

这个换轴的成本也就一个轴体的价钱
而那笔记本换屏,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别说你,就是维修员都不敢确定主板有没有问题,现在别人检测完了,送回来了,你知道是屏线坏了,当然可以说不用维修员检测什么,但在收到你的主板前,他知道吗?他也只能在收到你的主板后检测过才知道什么问题。
当然,现在在你眼中,他收到主板后只是换个带线的屏上电测试了下就收了你百来块的检测费,你觉得不爽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来回运费50多了。。但这键盘当时也是捡漏的价。。这样一来当作当时没捡着好了。。 ...

其实楼主烙铁都有了花10块钱买个吸锡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的是新版樱桃轴,樱桃换过模具,所以字体不一样。但是你自己都会焊线了为啥还要找人修……拆灯就两个脚同 ...

我这是把12年的老键盘。。这么多年樱桃是不是换过模具导致字体不一样也难说。。多次仔细按压实际手感我基本感觉不出和我原来的轴有什么不同。。这把键盘到我手上是二手三手都难说。。这也说明樱桃的轴体还是非常耐用的。。这么多年N手下来手感基本没什么变化。。现在很多人说不要迷信樱桃轴。。这话有点酸。。
自己没有吸锡器。。这个焊盘也不是太牢。。焊功也不行。。自己买吸锡器买轴。。焊功又不行万一故障扩大化都难说。。多花一二十送修还是值得的。。X键原来的灯珠被我弄坏了。。我让他把ESC键的灯珠移到X键上。。把换的草帽灯装到ESC键上。。这样能保证整个键区的亮度是一样的。。这些我自己实在没信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换轴的成本也就一个轴体的价钱
而那笔记本换屏,在没有弄清楚之前,别说你,就是维修员都不敢确定主 ...

问题是他没有修过拆过任何东西。。且还告诉我错误的信息。。告诉我是屏坏。。我不知道他当时试的是他的屏线还是我的屏线。。结果回来我换了张屏还不行。。后来换条屏线就搞定我屏是好的。。现在手上就多了张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烙铁都有了花10块钱买个吸锡器就好了

手艺不行。。实在没信心自己能搞定。。多花个一二十让别人搞定还是很值的。。

网友:
本地的话就免费帮楼主换了,真的只要两分钟搞定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平时就是接个线焊几个点而已。。真不会玩。。基本不会拆件。。俩脚的还能熔一脚翘一脚。。三脚以上就 ...

在数码坛混,,拆,,焊东西是基本功,,不过能拆焊好不容易了,里面道道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