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镍隔电池电钻改14.4V锂电可以吗

楼主(2020-04-19):
有一个12v的电钻电池不行了,把它改成了14.4v锂电的,现在使用的时候,电机火花比较大,能这样用吗,有什么办法消除火花吗?

网友:
降低点电压,火花就小了,还是改用三节锂电吧。

网友:
为什么不改成12v锂电,16.8超压太多,电机和齿轮箱都会加速损坏。

网友:
换四节电池可以 ,火花大就大呗,电机也许有问题了。

网友:
没事 等坏了换电机就是 加运费十几块 万宝至的

网友:
多了4.2伏电流过大火花大

网友:
镍镉电池满电好像是1.4V吧,12V电池充满应该是14V,和三节锂电差不多

网友:
同款,把电池换了三节18650

网友:
没事,12V电机是宽电压的,电压高转速提高感觉火花大了,可以用3节18650组成12Ⅴ电压使用,或者不管它。我有个12Ⅴ车载充气泵都用20V锂电池组供电,还没见出问题。

网友:
可以改的,没有问题

网友:
力道大些 会更爽~

网友(2020-09-29):
这外观设计很科幻啊

网友(2024-02-11):
原来用的镍镉电池,12伏就是10节电芯,如果按一节电芯10毫欧计算,电池内阻就是120毫欧,现在改成4节动力锂电池,按每节12毫欧计,内阻48毫欧,现在内阻大大减小,电压又提高很多,电机功率和转速都大大增加,火花很大也是必然的,没办法减小。短时间用问题不大,像楼上那位12伏充气泵用20伏锂电池组供电,谁一天到晚给自己汽车充气啊,也许几个月才用个几分钟,当然不会出问题。你的情况看来不同,看那电钻外观饱经沧桑的样子,使用一定很频繁,就像3楼说的那样,电机和齿轮箱会加速损坏。电机坏了好更换,齿轮箱坏了好换吗?只能报废了。

网友:
我12V的日立改3串了,爽

网友:
在电机的正负极上并个瓷片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