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个摄像头,拆!!

楼主(2020-04-19):
眼镜挺大的就捡回来了,查了一下资料挺不错的摄像头
逻辑芯片ic是LCMXO2-1200HC-4TG100I
处理芯片是THCV217
被设计来支持视频数据
在主机和显示器之间传输。
一个高速通道最多可搭载32位数据和3
同步信号中的一个象素时钟的位
频率从20MHz至85MHz的。
该芯片,它有两个高速数据通道,可以
传输视频数据最高1080p / 10B / 60赫兹。
最大的串行数据速率为3.4Gbps的/车道。
宽度
24bit

32bit
链接
SI / SO
DI / DO
SI / DO
CMOS IO
频率
20MHz至85MHz的
40MHz至170MHz的
特点
色彩深度可选: 24 ( 8 * 3 ) / 32 ( 10 * 3 )位
单输入/单输出,单输入/双输出,并
双输入/双输出选择。
交流耦合的高速线路
核心1.8V , CMOS 3.3V IO
包装: TFBGA105
宽的频率范围
CDR无需外部频率参考
3.3V逻辑电平兼容的输入接口。
SI /所以:单输入/单输出,
DI /所以:双入/单出,硅/ DO:单输入/双输出
框图
像素数据输入。
R1[9:0]
G1[9:0]
B1[9:0]
CONT1 [1 :0]的
R2[9:0]
G2[9:0]
B2[9:0]
CONT2 [1 :0]的
HSYNC
VSYNC
DE
CLKIN
PDN
COL
PRE
BET
解复用
模式
R / F
串行器
Tx0p
Tx0n
高速CML
信号输出。
Tx1p
Tx1n
CMOS输入
格式化
串行器
PLL
HTPDN
曝光锁N
控制
热插拔和锁
检测输入。
控制信号输入。
下面直接上图,手机传的图片
图片有点乱

最后想问一下能改成AV输出么?DC是12伏还是多少?求接线图,求定义,想把它改成电子显微镜

网友A:
运气很不错,我最想看感光片大小,一般大底效果好防抖后期余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很不错,我最想看感光片大小,一般大底效果好防抖后期余量大。

明天有空我量一量

楼主:
长15cm宽12.5cm左右,还有散热片

网友B:
长15cm宽12.5cm左右的CCD、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15cm宽12.5cm左右的CCD、厉害了

你准备吓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15cm宽12.5cm左右的CCD、厉害了

弄错了

楼主:
我的好像是海康的球机机芯
具体是不是就不清楚了

网友:
好家伙!那么大的cmos好像还是变焦的。这是IPC,插网线的

网友C:
我咋看着像是球机里的 ,应该是模拟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咋看着像是球机里的 ,应该是模拟相机

有海思,有螃蟹,这玩意还可以在有雾的情况下使用,全电动,车牌识别等功能
和模拟没关系吧

网友D:
用网口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网口不香吗?

关键是不会玩

网友(2020-07-05):
这是个IPC,如果你要变HDMI之类的,可以用树莓派之类的东西取流

网友(2020-10-21):
老哥,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看上去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