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论坛有修工控机的大佬吗?一块6口软路由板子翻车了

楼主(2020-04-19):
 有钱了就上咸鱼捡破烂,看到一哥们在卖软路由主板,斥巨资128大洋包邮买了一片板子+1U空箱,板子到手后上电大短路,直接5A。。。然后烧鸡大法伺候发现是一粒16V固态电容短路导致的,现在解决了大短路的问题,上电待机电流有0.05A,但是死活不触发,测usb D+ D- 对地0.7V,桥应该没挂吧?测开机脚有3.3V电压,测板子上的几个mos有5V 和 3.3V的电压

我一修电源的手贱入了主板的坑,结果直接翻车了,现在手里有一块一摸一样的板子,能通电开机,然而懵逼的是不知道从哪下手,正常的板子关机之后待机电流也是0.05A。
求大佬指导维修思路,难道直接去干EC?然而看到密密麻麻的脚 我实在是下不去手啊。

EC型号是 IT8712F-S

CPU型号 D525

这几个芯片应该是PWM控制器吧?型号是 RT8105

这还有个AS358M 淘宝搜索是逻辑IC,这货是做什么的?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开机时序,看到这玩意两眼一抹黑。。。

网友:
刷bios 换ec 换南桥 三板斧干完不行就翻车没修过主板

网友A:
EC很好焊接的,先试试刷机吧,如果你有相同的板子可以把ROM芯片互换下,不行就查EC的开机条件吧,估计EC挂

网友:
很简单啊,挂咸鱼原价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很好焊接的,先试试刷机吧,如果你有相同的板子可以把ROM芯片互换下,不行就查EC的开机条件吧,估计EC挂 ...

 bios互换了 也刷过了,我也觉得EC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互换了 也刷过了,我也觉得EC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就换一个呗,这IO芯片又不贵,拖焊很简单的

网友B:
我一块j1800,4+64的配置,接线反了遭了,找不到问题,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块j1800,4+64的配置,接线反了遭了,找不到问题,太可惜了

接反了应该有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反了应该有保护电路

你看我的贴子,人太笨,没办法,找不到问题

网友:
支持三板斧 EC、南桥、CPU

网友C:
试试短接电源开机能不能上电,上次有一块板子换了供电电容后开机无法触发,短接电源可以开机,然后短接开机排针之后就能正常触发了。如果各路电源都正常,量一下EC的供电和复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短接电源开机能不能上电,上次有一块板子换了供电电容后开机无法触发,短接电源可以开机,然后短接开机 ...

 一会试试

网友:
有待机,有三五伏,先刷个BIOS,不行就干EC

网友(2020-08-26):
楼主能发个bios文件给我吗?我也有块这样的板,不断重启

网友:
我写点建议思路吧,69脚RTC(3V电池)电源必须有。触发过程67脚到76脚按时序检查,每按一次开关机按键测是否有跳变电压。
IO引脚图。

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