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问2个相同256G的M2规格联想SL700可以合并成一个512G的盘吗?

楼主(2020-04-19):
有2个256GB的2242 M2 NGFF 联想的SL700固态,SL700的只贴一片,还空了一片的位置。请问是否可以把其中的一片吹下来,与另外一个合成1个512G的固态?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需要重新开卡,开卡的话使用什么工具开卡呢?主控是群联 PS3111-S11-13

多谢各位了!!!

网友:
3111别想了

网友:
不但要重新开卡,丫丫的联想是抓到啥片子用啥片子的,东芝,镁光正片黑片掺混着卖,你可以揭下来看看型号一样不,一样的话找人帮你开卡吧

楼主:
揭开看了一下,就只是在芯片的顶端印了几个Toshiba的字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算是黑片吗?

网友:
主要是闪存不一样,你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揭开看了一下,就只是在芯片的顶端印了几个Toshiba的字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算是黑片吗?
...

虽然联想爱用黑片,但是楼主走运了,这不是黑片,这是合格的原厂颗粒,东芝bics系列颗粒,你把贴纸撕开看看,贴纸遮挡下的颗粒部分还刻着颗粒的ID,和生产日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揭开看了一下,就只是在芯片的顶端印了几个Toshiba的字母,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算是黑片吗?
...

东芝的正片3D TLC

网友:
看颗粒ID是不是一样 如果是的话可以的

网友:
联想居然用的是正片???

网友:
用phison_flash_id看一下两个卡贴的Flash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移植,然后重新开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