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z3795处理器相当于正常笔记本cpu哪种

楼主(2020-04-19):
百度上看到一个人说,凌动的都很差,比p4还差。我觉得有点夸张了。

现在突然有这个需要,赶紧落实。
是这样的,刚开始网课想买个笔写的电磁屏笔记本,搜了以后知道了美术用这个Wacom数位屏
自己自然是不需要专业的,后来搜到富士通Q584说是Wacom数位屏,最后觉得即使不是真正的数位屏,就为了电磁屏,买了。

配置是z3795处理器、4G内存、128G的固态。用着还行,后来发现富士通Q系列的很多都带电磁笔,也就是电磁屏,比如有用T9300的cpu,4G内存,500G机械盘的笔记本。也加过微信沟通过,因为对电磁、电容等不是特别了解,被笑话了一番。大意就是电阻屏电磁屏都是多年前的了,他这个肯定是电容屏等等。无法沟通下去。

一个侄子委托买个二手笔记本给孩子上网课用,一直用家长手机,毕竟农村不太舍得买太多东西。手机也很慢。本来打算买,结果说着说着他把我的Q584拿走了,说学习急用,要给我钱问我多少。说要不原价给我。这个当然后边再看吧,毕竟是侄子不是儿子,但直接说要钱又不好处理,毕竟盖的房子借我的钱还没还上呢。只能下次回老家再跟哥哥沟通。

上边这些只是随便发一下感慨。不是咨询建议。但下边才是咨询,正想着买个Q704之类的。cpu为I5  4300u。4G内存、128G固态一样。

无意中搜索天梯图,发现说的是z3795比T9400、T9300还好。同时发现T系列的排名是T9300、T8100、T3400、T5500、T5670。我以为编号越靠后越好呢。
是不是应该再买一个Q584?

其实想问的是z3795相当于普通笔记本的哪类cpu?比T9400、T9300真好吗?我不可能运行大型工具,就是钉钉、上个网、看个视频。有没有朋友有好的建议?毕竟看起来Q584闲鱼很便宜。

楼主:
还想买Q584是因为:有电源接口、micro口、标准USB口。用USB接别的不影响充电(这是关键),同时用USB扩展坞,这些日子用有线上网,网课才比较流畅。
其他再买也还要考虑这些

楼主:
这个I5  4300u比我的笔记本的I5 2520好吗?序列号不敢直接看了。

网友A:
夸张了点,办公还是不错的,游戏就不指望了,自己去查天梯图吧

楼主:
挨个拖看顺序太慢了,天梯图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I5  4300u比我的笔记本的I5 2520好吗?序列号不敢直接看了。

4300U是低电压版,肯定比不上I5 24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夸张了点,办公还是不错的,游戏就不指望了,自己去查天梯图吧

上次买就时多谢您给出的一些建议。原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age=1
搜我的名字跟实际网址可能不一样,不知能否看到。

天梯图查了说是 z3795比T9300好。有点拿不准。换一个I5 4300u的Q704又有点不舍得。毕竟自己有笔记本,就是为了用手写笔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买就时多谢您给出的一些建议。原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68& ...

你上次不是买了吗?又买?只是手写办公这U够用了,还是那句话,就怕触屏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次不是买了吗?又买?只是手写办公这U够用了,还是那句话,就怕触屏寿命短 ...

让别人拿走了。既然拿走了就再看看是否有更合适的。

楼主:
一楼那个截图就是我买的链接

楼主:
“就怕触屏寿命短”,还有这个问题?那样的话就继续Q584好了。没必要买贵的。

对于天梯图z3795比T9300好,你了解这个嘛?看闲鱼,旧电脑配置T9300的比z3795的普遍贵,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怕触屏寿命短”,还有这个问题?那样的话就继续Q584好了。没必要买贵的。

就电脑很少有手写屏的,电池也不经用,那种的不用考虑

网友B:
我简单说说,这个东西不能看什么天梯图的。因为不是在一个平台的。你要这样去理解,笔记本的是笔记本的,大家都是笔记本的可以比较。你说的这个CPU我看应该是平板的,就是运行win8 win10这样的平台的,安装不了什么xp win7之类的,反而有些可以安装安卓系统,到这里你应该明白这个是一个平板电脑的CPU和笔记本电脑的完全是两码事。如果你只是玩玩,可以试试。如果你是想象以前的那种笔记本电脑那样用,我不建议。因为不是一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说说,这个东西不能看什么天梯图的。因为不是在一个平台的。你要这样去理解,笔记本的是笔记本的,大 ...

啊?真的不懂。 还有一台更古老的平板,原来是装的win10.
就是说win10 既可用于电脑又可用于平板,win7反而不可用于平板?原来还有这样的差别。可是这个Q584装的win8,好像一般软件能在win7下安装的在这儿也行。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区别

楼主:
q584就是手写平板,带电磁屏、电容屏。

楼主:
看看另一台更古老的平板

貌似2G内存、其他忘了,送人了
看看这几个介绍的链接
某论坛
https://forum.51nb.com/thread-1819247-1-1.html
百度
https://tieba.baidu.com/p/5800875524?red_tag=1237386101
豆丁文库
https://www.doc88.com/p-9915241661242.html

记得买的时候,卖家说原来装的是win8.1,他改了win10

楼主:
cpu为3735F,更早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真的不懂。 还有一台更古老的平板,原来是装的win10.
就是说win10 既可用于电脑又可用于平板,win7反 ...

软件可以兼容和模拟。系统可以模拟要兼容比较难。因为设计开始就没有那些底层的指令

网友:
这个查天梯靠谱,3735F比T9500强这点没问题。主要问题是3735F是一款32位CPU,不能安装64位系统,这个需要你了解。外,就之前山寨平板测试来看,3735F大CF都没问题,打英雄联盟还能低画质20帧呢。

网友:
平板有部分驱动不支持win8以下的系统,所以有一部分平板能装win10,却不能装win7。
平板的问题是扩展性比较差,比如说usb口较少,没有hdmi口没法接显示器。没有网线插口等。另一个问题是平板的驱动比较难找,如果你水平不行的话,根本不能像普通电脑那样折腾平板,重装系统什么的。就我来说,我每买到平板,首先做的就是备份驱动,防止平板出问题了想重装而没法装。
另外,我想重申的是,灵动没有网上传说的那么差,轻度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甚至玩一些过时的游戏,比如说穿越火线也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