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奔腾3升电饭煲拆解回答网友换胶圈问题

楼主(2020-04-19):
红圈位置为装饰板对拆装没影响

卸掉两红圈中螺钉就可以拿开上盖(注意只能沿两螺钉从下往上扣开)

卸掉八颗螺钉就拿下园铝板(下图很容易拿下胶圈)

楼主:
单片机控制和按键显示板正反面

楼主:
控制电源为阻容降压桥式整流。220伏输入端用了压敏电阻作为过压保护、

楼主:
锅底的温度传感器和220伏电源输入串的过温保险

为了防止生锈涂了704

楼主:
此锅有锅底和上盖测温传感器、电路设计紧凑、基本功能都有。发现接地线不是铜线(在上盖接地处已烂了好长一断可能与水气和不同金属连接有关)

网友:
感觉这种电饭煲设计不合理,容易在锅口外面那一圈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