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参数的两个24v电源,为何充电各有差异?

楼主(2020-04-19):
黑色扫地机的电源和白色香薰机的电源,试着给18v的百得吸尘器充电,白色可以正常充电,而黑色的却无法充电,电压一直在18-21之间跳动,电流也很猥琐,而且时有时无!
请教大神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黑色那个应该是过流保护了,打嗝式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那个应该是过流保护了,打嗝式保护

谢谢,请教下,如何能给他限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下,如何能给他限流呢?

这个就不要从电源部分折腾了,这个电源质量估计也一般,如果非要应急用的话,随便串联一个汽车或者电动车的灯泡吧,20w左右的,给输出电流限流

网友:
充电需要限流的,盖起来很麻烦。

最简单的需要一个取样电阻,一个比较器,一个参考电压,然后大于设定电流就降低电压,就起到恒流作用。

还有就是改初级,做恒功率。

网友B:
一个普通的18V电池充电器也就十块钱 别折腾这个了 电压有点高还不能充满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普通的18V电池充电器也就十块钱 别折腾这个了 电压有点高还不能充满自停 ...

主要还是不晓得市面上的此电压电源有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
0.5A电流有点小,可调恒压恒流模块自己组或者买一个充电器也不贵,

网友:
拆开果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18v电池是最高21v,用24v冲,不觉得高了吗?电源过流保护,或者后期保护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