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仿制坛友的QC2.0诱骗器

楼主(2020-04-19):
手上有几个快充板子 闲得蛋疼想诱骗下9V12V电压玩玩,在坛里找了个帖子学习了下 仿制一个
PCB由Sprint-Layout 60hanhua绘制,所有封装都是自己绘制 虽然不太标准 玩玩还能用

PCB图 临时画的封装 未标注参数

USB公头和开关有定位孔 做个CNC文件用雕刻机打孔

腐蚀电路板未拍图 感光干膜做的

准备原件 USB公母座开关

封装虽是自己画的 还挺保准。。。

手上就这几种型号原件 不够就拆旧的

将原件焊接在电路板上

诱骗器使用前先将开关闭合给D+0.6V电压  否则无法诱骗

插入诱骗器 红色指示灯亮2秒 熄灭后诱骗成功,延时时间不要太短 个人感觉1.5秒以上最好用

诱骗成功后 自由拨动开关 切换9V 12V输出,这次制作一次成功,底部已将PCB文件发上来 有需要的直接下载

这是做贴片诱骗器前做的插件的 由于粗心大意将PCB也设计错了!!!

电路图懒得用软件画 草图凑合看吧 元件参数都有标注

网友A:
U口容易掉,板子打孔穿板焊才牢固

网友B:
一直不理解充电器需要什么样信号来进行诱骗?
D+先0.6伏,然后3.3V.D-电压保持2秒来回波动,就能诱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U口容易掉,板子打孔穿板焊才牢固

玻纤板子铜皮挺结实的,设计焊点也大 估计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理解充电器需要什么样信号来进行诱骗?
D+先0.6伏,然后3.3V.D-电压保持2秒来回波动,就能诱骗成功? ...

坛子里很多诱骗电压介绍,你可以搜一下,原理很简单 先给d+0.6v暗号 快充芯片收到暗号后将d−变成0v 此时暗号对接成功,延时电路开始倒计时2秒 给D-0.6伏电压,就可以输出12v 此时d+给3.3伏就可以输出9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很多诱骗电压介绍,你可以搜一下,原理很简单 先给d+0.6v暗号 快充芯片收到暗号后将d−变成0v 此时 ...

才明白,现在充电器变得这么复杂了。

看你的板腐蚀的这么好,为什么我用激光打印机打在热转印纸上,炭粉量很少,还容易掉粉。全黑的区域里面有很多点没有炭粉,是转印纸需要提前处理吗?

网友:
谢谢分享,大神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哈哈,真漂亮

网友:
老王家送的充电头板,我好像也有一个FM100的芯

网友:
大婶这次潜水也太久了!我还以为入主龙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才明白,现在充电器变得这么复杂了。

看你的板腐蚀的这么好,为什么我用激光打印机打在热转印纸上,炭粉 ...

打印机有点问题了,应该是鼓不是很好用了,而且这不是多大事情,用一支记号笔补一下就可以

网友:
这是我以前按照本站图纸仿制的3.0 很按照这个电路做一个可以切换的9-12伏的2.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印机有点问题了,应该是鼓不是很好用了,而且这不是多大事情,用一支记号笔补一下就可以 ...

记号笔补一下!这也成?广大人民的智慧果然真是无尽的。

我直接用记号笔画在覆铜板上能不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很多诱骗电压介绍,你可以搜一下,原理很简单 先给d+0.6v暗号 快充芯片收到暗号后将d−变成0v 此时 ...

看你的电路图,给D—的0.6V,和3.3V是怎么实现的???0.6和3.3直接怎么切换的?看你的电路图,最后两个8050基极都是低电平,或者高电平,应该是同时截至和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号笔补一下!这也成?广大人民的智慧果然真是无尽的。

我直接用记号笔画在覆铜板上能不能行? ...

也可以,只要你觉得你可以画到横平竖直像打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