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请问中网熏黑大家都采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0-04-19):
不是很懂,看了半天,有说专门改装套件的;
有说喷漆的;
有说贴碳纤维、贴纸的;
大家说说 哪种比较靠谱啊 谢谢

网友A:
有一种是电镀的  那种可能靠谱  刷漆肯定不行  贴膜可以考虑

网友B:
熏黑?
我个人觉得就是亮面喷漆和磨砂喷漆。。。

原装零件如果特别贵的,建议弄个副厂的“熏”

网友C:
蜡烛试试不要用无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是电镀的  那种可能靠谱  刷漆肯定不行  贴膜可以考虑

电镀我查了半天,用什么材料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熏黑?
我个人觉得就是亮面喷漆和磨砂喷漆。。。

还没有原厂、副厂 ,不想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蜡烛试试不要用无烟的

要不要皮鞭?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要皮鞭?

我想着是烟熏

网友:
我的是喷漆加光油

网友D:
拿出去电镀就好了,400搞掂,要求不高其实不如买个副厂改装件也就200-300的事,

我中网日本进口的trd款1100,大灯内装饰罩拿去电镀一个罩200.一对400.

这东西重要的是效果,自己搞效果细节不一定很好,想低成本那就自己脱漆自己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出去电镀就好了,400搞掂,要求不高其实不如买个副厂改装件也就200-300的事,

我中网日本进口的trd款110 ...

好的,谢谢

网友:
中网扣了,换上发黑铝网

网友E:
效果极丑不忍目视

网友F:
亚光黑轮毂改装喷漆,喷好不要可以撕掉

网友G:
正前方拍张照片,然后PS弄黑

楼主(2020-06-10):
引用 网友G:
正前方拍张照片,然后PS弄黑

掩耳盗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效果极丑不忍目视

嗯,你可以闭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光黑轮毂改装喷漆,喷好不要可以撕掉

好主意,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2022-10-0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网友:
不会真的是熏出来把 应该是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