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量5#7#电池充电器拆解(Doublepow DP-U21)

楼主(2020-04-19):
这个充电器是论坛推荐的特安斯万用表,下单时买的充电套装,usb供电的,58.5包邮,充电器是5#7#电池通用,拆开一看里面就是一个二极管加几个电阻,这种充电电路安全吗,不用像锂电那样设计过充保护吗

网友A:
倍量的东西也敢买。根本不能用。当心电池爆炸。。。

网友:
这牌子的东西我都不敢买

网友:
USB-5V输入后有一个二极管降压,然后两颗56欧姆并联用作限流,也就是输入5v-0.7v(二极管压降)=4.3V,4.3/(56欧姆两个并联阻值为28欧姆)28欧姆=0.153A,这是我的算法,实际还要用4.3v-电池电压1-1.4v,然后算出的才是实际电流,也就是90-115ma左右。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傻充结构,110ma电流除了充电慢一些,其他都无所谓,放着冲几天也没事。

网友B:
倍量的东西真的是坑货。我们学校的社团内就买了倍量的充电镍氢电池和充电器用,我拆开充电器,发现就是变压器+整流管半桥整流+电阻+指示灯,充电发热严重,我给社团老师看内部,老师吓到了:这也太垃圾了吧,过几天买好的!标称1300mah的充电镍氢电池,实际也就是600maH容量,简直就是坑人

网友:
安全的,反正就是一傻充,电流比较小你随便过充也没事

网友:
看着很像外壳套件送凑合用的电路板,不过可以用4056充电板,改成14500和10440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除了充的慢没大问题~

网友:
20年前的技术,现代USB电源。

倍量,双倍勇敢的胆量,双倍标示的容量。

网友:
这价格就不应该这么简单了

网友:
垃圾玩意
果断垃圾桶

网友:
以前给孩子买玩具电池,记得买倍量的7号电池8个加一个充电器,便宜的很,电池容量估计也就200mAH不到。

但是当时用有声玩具也可以了。

充电器自带变压器的,两个电池双向半波整流。

网友C:
这充电器的做工,让我无语了。用5伏电给镍镉电池充电,至少得有AMS1117-1.2稳压IC进行降压(降到1.2伏)。

有一股困倦的感觉,然后嘴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网友(2020-07-16):
看到是傻充我就没兴趣了!!

网友(2020-12-04):
成本只有几元  山寨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充电器的做工,让我无语了。用5伏电给镍镉电池充电,至少得有AMS1117-1.2稳压IC进行降压(降到1.2伏)。
...

后来有涌出一口咸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的东西也敢买。根本不能用。当心电池爆炸。。。

你想多了吧,就那些电量,最多哔一下就能量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来有涌出一口咸味的

嗯嗯。。。。。(23333333)

黏糊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倍量的东西真的是坑货。我们学校的社团内就买了倍量的充电镍氢电池和充电器用,我拆开充电器,发现就是变压 ...

我也是,买了个2座和8座,差了20多的价格,打开来都是变压器加电阻

网友:
高手推荐一款镍氢电池充电器吧,我正想买一个。